请教晶闸管选型

楼主(2014-07-10):
要用晶闸管控制一个35V,35A的直流,以前没用过晶闸管,问下晶闸管厂家主要有哪些呀,能给些选型网站不,谢谢?

网友A:
不解,直流用可控硅怎么关断

网友:
电压肯定没问题,35A电流考虑用50~100A,螺栓式或者长条状的比较多,可以在某宝参考一下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解,直流用可控硅怎么关断

不需要关断,只需要打开就行

网友:
MOS或IGBT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