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方波两倍频电路波形不正常

楼主(2014-07-10):
我的需求是把19K的正弦波转成方波,在倍频成38K,
现在仿真 波形 看有点问题,如最后一个图黄色标注的没看明白
为什么?
以下附上各个点测试波形截图,麻烦大家看下  指点下

我要的输出是占空比维持不变 频率2倍频 ,现在最后出来的波形比较奇怪,
我黄色标注的地方,这个高电平 应该是非门非后微分电路充电时间,为什么不一致呢

楼主:
为什么倍频后占空比前后不一致呢?

网友:
>>为什么倍频后占空比前后不一致呢?

那是因为你二路的讯号进入 NAND 的高低延迟时间不一样。一路是只经过 60pF/100K,而另一路经过非门后(添加了延迟)才接至 60pF/100K,导至2楼黄色线表示的现象。

网友:
仿真下 R1 的值要比较  R2 大才能接近另一路的延迟时差,否则出现占空比前后不一致的情况。

楼主:
您好 您这是什么仿真器? MUTISIM?我按您的参数 波形和您的不一样

网友:
那是 LTSpice。

不同仿真器会因使用元件模形不同而得出不同结果,但表现出的变化足以证明楼主原电路的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