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高精度的电流表!!

楼主(2014-07-10):
咨询一下论坛里的朋友们,小弟想找一个电流表,要求是:能够测量20A直流,数字显示,测量精度0.2级。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流表,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个大把厂做的,还有上坛子来问?

网友B:
指针表都有0.5、0.2级的

网友C:
0.2级是0.2%精度,3位半就够了

网友D:
仪表0.2级不算高精度,关键是分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把厂做的,还有上坛子来问?

谢谢你,确实在网上有找到满足要求的电流表,但因为以前吃过一些亏,所以这次想买品牌的,比如安捷伦这样的(在安捷伦官网上没找到符合要求的),不知道能不能帮忙推荐一款,满足上面要求的同时,精度越高越好!再次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0.2级是0.2%精度,3位半就够了

能不能帮忙推荐一款,因为看网上的电流表,精度达到了0.2%,但测不了20A,能测20A的,精度又不够。当然,精度越高越好!!!所以比较纠结,麻烦了,先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针表都有0.5、0.2级的

能否推荐一款,我想要数显的,这样应该会准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仪表0.2级不算高精度,关键是分流器

谢谢你,能不能说得详细点,因为这方面之前做得少,不太懂。。。再次感谢。。。

网友E:
PA6000 0.02%精度
PA310  0.1%精度

网友:
老杨的东西,比你要求的精度高得多。很遗憾,最近他要会回家了。

网友F:
不管多少安,分流器是关键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指针表都有0.5、0.2级的

这个要分引用误差和相对误差,如果是数字的,不多见

网友G:
引用 网友E:
PA6000 0.02%精度
PA310  0.1%精度

致远的还好意思在这里说,标准功率表哪有他的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要分引用误差和相对误差,如果是数字的,不多见

谢谢你,相对误差好理解,引用误差是什么?您能否帮忙推荐一款,不然就做不对比实验了,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管多少安,分流器是关键

分流器,您的意思就是再串个精密电阻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流器,您的意思就是再串个精密电阻进去?

出售不用串电阻的75mv精密分流器,每只1000000元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致远的还好意思在这里说,标准功率表哪有他的份

其实我也不看好致远 因为整个国产仪器我都不看好 我还是喜欢AG的
顺便问一下您在AG么? 如果不是的话 那在哪里都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也不看好致远 因为整个国产仪器我都不看好 我还是喜欢AG的
顺便问一下您在AG么? 如果不是的话 那 ...

no,我是做计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相对误差好理解,引用误差是什么?您能否帮忙推荐一款,不然就做不对比实验了,万分感谢 ...

指针表是引用误差,0.2%是全量程的0.2%,

网友:
很多,就是不知道你愿意出银子不出,国产的 电能表计量行业的 标准电能表 目前能做到 0.02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