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DSP用什么开发板?

楼主(2014-07-11):
       本人学生一枚,以前学过Stm32和FPGA,最近想学学DSP充实自己,同时课题也可能需要!但是不知道买什么开发板好!我觉得可能选择一款好的开发板可能效率会高一点,请各位已经入门大神指点一下。
      网上看了一些评论,说2812和28335的资料会多一点,但有些过时了,但是C5000或者C6000系列资料不多。
      由于现在还是学生,接触不到什么实际的项目,所以对开发板资料的多少依赖还是挺大的,但是马上就毕业了,又想学一款比较前卫一点的芯片,工作以后可以直接用到工程项目中,我现在的课题侧重的方向是高速采集,需要做频域分析!
      希望大家能给点建议!在此谢过!

网友A:
DSP5509资料也挺全的

网友B:
ARM,FPGA,DSP精通哪一个?

网友C:
贵精不贵多,光一个STM32 就够你在学校学的了,各种外设,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GUI,USB,CAN,网络协议栈?我估计你在学校还是学不完的

网友D:
结果是什么都略懂,什么都不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贵精不贵多,光一个STM32 就够你在学校学的了,各种外设,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GUI,USB,CAN,网络协议栈 ...

恩 但是现在的课题需要做频域分析,所以必须得上DSP,你有好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M,FPGA,DSP精通哪一个?

主要还是比较擅长STM32,用了两年了,做过两次比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果是什么都略懂,什么都不精。

其实我也认为精通某一门比较好,但是我觉得其他的东西也应该涉猎,至少以后做工程知道某块芯片可以干什么,可以更好的规划自己的工程,不至于现学。比如说我知道用DSP怎么做频域分析,也不至于用ARM在那里做FFT吧,这样多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5509资料也挺全的

谢谢这位大哥啊!那你建议买哪家的开发板呢?淘宝上5509倒是挺多的!你当时入手的是哪款啊!

网友A:
我用的28335,你直接上5509吧,如果银子充足的话我建议你自己画,然后再调试,网上的资料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28335,你直接上5509吧,如果银子充足的话我建议你自己画,然后再调试,网上的资料一大堆 ...

恩 好的!我去找找资料!

网友E:
对图像处理感兴趣的话,可以选择dm642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235&ns=1#detail

网友F:
每个系列都有各自适用的领域,2000系列 电机控制,5000 低功耗 ,omap 多媒体, c6000 视频 ,c66xx 高速信号处理 。具体哪个型号,学好其中一个,剩下的都可以触类旁通,到时候可以很快用上。

网友:
  STM32F4可以做一维的频域分析,甚至是小波分析,DSP主要是开发环境部是那么友好,接口不够丰富,要是做图像的直接上DM64系列,2000系列和5000系列其实没必要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图像处理感兴趣的话,可以选择dm642

642多老了啊?达芬奇6467都快过时了

网友:
看你要干嘛了,做电机控制什么的建议28系列或者M4;
如果想处理视频建议上达芬奇,钱够的话一步到位来8168;
主要处理语音的话建议adi的Blackfin,比较适合处理因音频。

自己画板子还是算了,精力有限,还是集中精力去学习软件框架,处理业务数据。

网友:
  甚至直接学A8双核1G,树莓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个系列都有各自适用的领域,2000系列 电机控制,5000 低功耗 ,omap 多媒体, c6000 视频 ,c66xx 高速信 ...

那我还是选2000系列吧!现在主要就是想做共振解调,需要将采集到的加速度信号做FFT,然后分析,其他方面要求不高!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频域分析的话,如果对速度和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用STM32也可以做到,最好使用M4架构的,使用ST官方提供 ...

恩 好像是这样!我在仔细琢磨一下!其实我的主要目的还是学习!想多了解一些芯片,以后遇到问题能想出不同的思路,然后选择比较合适的方案去解决!不过你这种用M4的思路确实值得一试!Thanks!哈哈!论坛里果真高手多啊,和你们交流能学到不少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每个系列都有各自适用的领域,2000系列 电机控制,5000 低功耗 ,omap 多媒体, c6000 视频 ,c66xx 高速信 ...

这个分析的专业

网友H:
我们有blackfin的开发板,现在用CCES,开发环境比以前成熟好多了,可以跑uclinux.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们有blackfin的开发板,现在用CCES,开发环境比以前成熟好多了,可以跑uclinux. ...

请问有没有blackfin通过一路ppi同时处理四路视频输入的例子呢

网友:
建议matlab,教育版不要钱,绰绰有余

网友J:
这是特意编辑一下把字体改大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请问有没有blackfin通过一路ppi同时处理四路视频输入的例子呢

这个没有试过呢,你有这种需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这是特意编辑一下把字体改大了吗???

这是作死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作死的节奏。

作死的节奏+1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没有试过呢,你有这种需求?

是的,之前考虑用adv7180接4路cvbs输入,想通过iic配置来切换输入通道,但是据说切换到生效的时间会有几百毫秒,自己没测过,,,所以现在考虑用其他视频解码芯片了,老兄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这个没有试过呢,你有这种需求?

最近找ADI的 SHARC的书籍,发现居然没有,是不是ADI的DSP都很冷门···

网友:
去买个C6678 EVM吧

兄弟赶紧把字体改回来吧,否则答案还没找到,ID先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最近找ADI的 SHARC的书籍,发现居然没有,是不是ADI的DSP都很冷门···

好像还真没ti的热门,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最近找ADI的 SHARC的书籍,发现居然没有,是不是ADI的DSP都很冷门···

你要我找下,有就免费送你.不过blackfin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的,之前考虑用adv7180接4路cvbs输入,想通过iic配置来切换输入通道,但是据说切换到生效的时间会有几 ...

我问下原厂,看能不能实现你的这种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