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J-link烧写过片外norflash的大神吗,请救救我吧

楼主(2014-07-11):
自己开发的一块LPC2478的ARM7板子用于公司的产品开发,板载了2M的norflash型号是SST36VF1601G,以前一直用台式机的并口H-jtag来烧写,现在笔记本没并口,手头刚好有个j-link v7,网上翻了些资料,貌似可以用j-link仿真器配合着j-flash arm来烧写,现在对j-flash arm的配置有点头大,特别是对图中的的 “use following init sequence”这项设置搞不明白,貌似每一种CPU对应的该项设置都不一样,不知道有哪位大神能给好好解释下,跪谢了

网友A:
找一找keil下的编程算法,看看有没有这片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找keil下的编程算法,看看有没有这片子的

可以留个QQ吗 有一些基础的的确不大懂

网友:
用openpcd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找keil下的编程算法,看看有没有这片子的

这个init sequence意思就是编程算法吗?

网友B:
这个选项用于初始化EBI总线,大部分MCU在上电时总线是不可用的,要配置一下。
然后就是位宽和时序。

FLASH型号在后面的菜单中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选项用于初始化EBI总线,大部分MCU在上电时总线是不可用的,要配置一下。
然后就是位宽和时序。

这位大神:能详细的解释下吗
用j-link烧写片外flash的时候,ARM芯片难道也会工作吗?我理解是j-link借用了ARM芯片的jtag模块,来模拟出flash的读写时序,但ARM芯片应该没有工作吧?

网友:
供你参考下!

楼主:
能否给解释下,初始化序列里面代表的意思???上面哪位大神说是初始化EBI总线,这个EBI总线是ARM内部的,这个初始化序列里面的指令到底是由谁来执行?ARM还是j-link?
还有我在flash型号选择中没有找到SST36VF1601G这个型号怎么办?

网友C:
1:初始化序列里面代表的意思参考Comment,也就是复位芯片,初始化PLL时钟,配置总线,配置你的FLASH所在的BANK总线的GPIO。去看看周立功的书吧!
2:初始化指令由ARM执行.
3:flash型号有SST36VF16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初始化序列里面代表的意思参考Comment,也就是复位芯片,初始化PLL时钟,配置总线,配置你的FLASH所在的 ...

这位大神,你的解释我有点懂了,关于周立功的书能否指点下 是那本 我去翻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初始化序列里面代表的意思参考Comment,也就是复位芯片,初始化PLL时钟,配置总线,配置你的FLASH所在的 ...

为什么我的j-flash里没有找到SST36VF1601呢?我的j-link是V7版本的,是不是V8版本就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的j-flash里没有找到SST36VF1601呢?我的j-link是V7版本的,是不是V8版本就有了??? ...

不好意思看错了,我里面也么有SST36VF1601,你选个容量一样不Check ID ,应该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看错了,我里面也么有SST36VF1601,你选个容量一样不Check ID ,应该就可以用了! ...

能否说下周立功这方面的书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否说下周立功这方面的书吗

就是他的深入浅出系列的关于ARM7的,我也说不来书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他的深入浅出系列的关于ARM7的,我也说不来书名了!

貌似这书我有,叫《深入浅出ARM7--LPC2400》哈哈 但是貌似没有关于j-link方面的介绍啊

网友C:
下面是H-JTAG烧写NorFlash的配置,给你参考下!想一下!

FLASH SECTION:
SST
SST39VF3201
MEMORY SECTION:
0x80000000
0x40000000
XTAL SECTION:
NULL
SCRIPT SECTION:
Setmem+32-Bit+0xE002C014+0x0F814914
Setmem+32-Bit+0xFFE00000+0x1000FFEF
Setmem+32-Bit+0xFFE00004+0x1000FFEF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是H-JTAG烧写NorFlash的配置,给你参考下!想一下!

FLASH SECTION:

关键我在j-flash arm的配置中没有找到sst36vf1601这个型号,然后connect就提示说,这个该如何是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我在j-flash arm的配置中没有找到sst36vf1601这个型号,然后connect就提示说,这个该如何是好 ...

你这个读出来的ID也不对吧,你看下36vf跟39vf系列有啥区别?

能否用39vf的替换,能替换的话就用39vf的,把Check ID的勾去掉。

就应该可以烧录了。

另:init sequence参考你之前用H-jta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读出来的ID也不对吧,你看下36vf跟39vf系列有啥区别?

能否用39vf的替换,能替换的话就用39vf的, ...

我打开了几个h-jtag下flash型号的配置文件,如图,分别是sst36vf1601c,sst336vf1601g,sst39vf1601,不知道其中的flash_driver这一行代表什么意思
还有我看了我原先用h-jtag烧写使用的初始化脚本,里面是空的,没有一条初始化指令,但是我照样能烧写成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打开了几个h-jtag下flash型号的配置文件,如图,分别是sst36vf1601c,sst336vf1601g,sst39vf1601,不知 ...

你用的是USB版本的H-JTAG吧?

那你就用这个烧录吧,不要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开了几个h-jtag下flash型号的配置文件,如图,分别是sst36vf1601c,sst336vf1601g,sst39vf1601,不知 ...

是后缀.hfc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USB版本的H-JTAG吧?

那你就用这个烧录吧,不要折腾了!  ...

呵呵,我已经折腾成功了,但是init squence就保留了一条reset 0ms flash型号我选了sst39vf1601但取消了ID检测的勾,最后居然烧写成功,而且程序也能正常跑,让我很纳闷,不知道这个初始化序列不加也没关系吗?

你说有USB版本的H-jtag吗?我用的是并口版本的

楼主:
这位大侠,我能否加下你的QQ,不然通过帖子实在是太难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