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msp430单片机书籍给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2014-07-11):
学习msp430单片机书籍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MSP430系列16位超低功耗单片机原理与应用》,我学的时候只看这一本。

网友B:
估计视频的效果好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430系列16位超低功耗单片机原理与应用》,我学的时候只看这一本。

谢谢    帅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视频的效果好点不?

郭天祥的视频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郭天祥的视频找不到了

430郭天祥没讲过,听说力天电子讲430不错,坛里应该有

网友:
建议找430中文手册,然后要用到或想先学的模块去看一下,再实际编程这样学起来更快一点

网友:
430 还真的没有好书推荐,可能是我读书少,,,,,郭天祥的视频我应该有,等我找到分享到这个帖子里吧

网友:
谢凯的书不错 有深度 其他的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