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初学uboot 请教移植问题 谢谢

楼主(2014-07-11):
这几天小弟初次接触linux,在开发板上运行linux成功,现在想在朋友送的开发板上跑linux,主芯片一样,但是nand fiash以及网卡芯片 用的和开发板上的不一样,请教大神我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A:
你是要移植uboot还是要移植linux?

网友B:
如果真的是初学的话,我建议你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怎么在一个板子上跑Linux。
建议先多练习编程,Linux系统调用、文件读写、网络编程、多线程这些你都会了吗?如果没会的话建议赶紧学去,千万别纠结在u-boot上头,一纠结就是一年,到最后发现你仅仅是会了照着pdf改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的是初学的话,我建议你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怎么在一个板子上跑Linux。
建议先多练习编程,Linux系统调 ...

办公室老大让尽快搞定啊 ,我也是很郁闷 ,现在连做的基本方向都不知道

网友:
移植u-boot修改想对应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移植uboot还是要移植linux?

uboot,就是根据目前的硬件改吧,目前硬件和开发板相比,就nand Flash 用的不一样 ,好像需要重新配置uboot

网友C:
nand和网卡型号不同,如果源码有对应型号的驱动,一般是改下头文件,配置下内核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提供帮忙,在公司专门维护u-boot.

网友:
引用 楼主:
uboot,就是根据目前的硬件改吧,目前硬件和开发板相比,就nand Flash 用的不一样 ,好像需要重新配置ubo ...

需要修改nand flash初始化那部分,不过一般都是用k9f2g08之类的flash,驱动比较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nd和网卡型号不同,如果源码有对应型号的驱动,一般是改下头文件,配置下内核就可以了。

恩恩,是这样的,您那里有这方面的视频资料吗?我的邮箱 yelangxu@163.com 谢谢

网友D:
NAND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改动太多的,就是include/config下对应的头文件里面改动下,正常情况下uboot会自动识别的。
网卡的话,如果是外接的PHY,只需要在include/config下对应的头文件中添加定义即可(如果uboot已经有对应的驱动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NAND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改动太多的,就是include/config下对应的头文件里面改动下,正常情况下uboot会自动识 ...

您好,我在configs文件下找到这样一段话
/************/
/* ETHERNET */
/************/
/* to change the default ethernet port, use this define (options: 0, 1, 2) */
#if (CONFIG_COMMANDS & CFG_CMD_NET)
#define CONFIG_NET_MULTI
#define CONFIG_IPADDR                10.4.52.165
#define CONFIG_SERVERIP                10.4.52.7
#define CONFIG_NETMASK                255.255.255.0
#endif

#define ETHADDR                  "00:00:00:00:51:81"
#define ETH1ADDR                  "00:00:00:00:51:82"
#define ENV_ETH_PRIME                        "egiga0"
没有找到具体的型号,我开发板上的网卡型号是marvell的 88e1116r,现在实验板上的网卡芯片是marvell的88e6171r,我看有的可以找到型号,直接改就可以了,我这找不到,现在nand flash不用改动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在configs文件下找到这样一段话
/************/
/* ETHERNET */

nand是在驱动中看支持哪些的。除非比较冷门的,不然都可以自动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nand是在驱动中看支持哪些的。除非比较冷门的,不然都可以自动识别。

恩恩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