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以量产的5V1A充电器

楼主(2014-07-11):
大家好,本人需要制作一个手机充电器,要求如下:

1、里面的PCB的尺寸大约为29x28mm。中间那个槽是10x9mm。PCBA整体高度是20mm。变压器的尺寸是15x15x9mm。
2、电源输入交流220/230v, 50/60Hz
3、输出5V/1A
4、符合CE标准

如要费用请联系zfx_zj@163.com

网友:
直接拆开个一充电器 照抄就好了啊

网友:
直接做好給你得了.

网友:
最好还是买吧。

网友:
这玩意,拆1个你中意的,抄掉它就了了嘛,很多还是单面板呢,哈哈哈哈哈,又没有MCU,都不要去破了.
唉,做低端电源的最悲剧就这里了,一下就被人抄作业了

网友A:
你看看这些芯片的datasheet上面的电路,或者百度一下直接用就是了,变压器淘宝定做也不贵,大都有现成的。ap8012,viper12,dk112,am12a,ap8022,viper22,sm7028,ob2226ap,viper5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些芯片的datasheet上面的电路,或者百度一下直接用就是了,变压器淘宝定做也不贵,大都有现成的。a ...

敢问哪个芯片有性价比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敢问哪个芯片有性价比啊

无芯片,自己把RCC做成更便宜的ASIC最有性价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芯片,自己把RCC做成更便宜的ASIC最有性价比

菜鸟表示不懂

网友:
viper12便宜,性能还可以。

网友(2014-11-02):
正在学习当中

网友:
买应该是最简单最实际最省钱的办法了,做一个得什么时候

网友:
Viper12做吧,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