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步进电机的帮帮忙

楼主(2014-07-11):
本人大学狗,跟老师说想玩步进电机 ,于是老师就给了我这个 ,没有铭牌,但根据自己的理解,应该是步进电机(第一次发帖),老师跟我说是欧姆龙的,还说好多钱。附图两张。

我想知道这个是几相的,得用多大的电压驱动,想用STM32f103让它转起来 ,能做到吗 ?

楼主:
在线坐等

网友A:
可能是伺服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伺服电机吧

完全不懂 , 听老师说是步进,六线的

楼主:
一共有六根线 黄黄黑白红绿  铭牌丢失  怎么判断步进电机的信息

网友B:
应该是五线四相的,你可以参考一下步进电机的内部组成,拿万用表测一下,应该有一条通用线和四个步进线,还有一个就不知道了...,STM3控制它绝对没问题啊,不过得加个驱动,看个头电压应该在24V左右,不过可以用12V试试,反正能转,万用表找到共线端,可以写个简单的IO程序测试下线序。看看步进电机原理基本可以测出来的。网上搜下很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五线四相的,你可以参考一下步进电机的内部组成,拿万用表测一下,应该有一条通用线和四个步进线,还 ...

就是六线的步进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六线的步进电机

对的,六线,忘了都。

网友:
看上去好像是伺服电机

网友:
这怎么看上去像松下的伺服电机,楼主的图片不完整,拍个完整的看看 但是伺服一般是动力线4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六线,忘了都。

谢谢DF   刚刚试了一下 用万用表蜂鸣器 测试   一端接在红色的线上时  黑色和白色的会响  分别接在黑色和白色上  也是对应的两个会响   也就是说 黑白红 三个之间互相响。  黄黄绿三个怎么测都是不响的  分别接黄,黄,绿  其中五根线都不响。这是坏了吗

楼主:
再附上三张图片

网友:
看起来像伺服马达

网友:
手机看不到图

网友:
看样子不像是步进啊

网友:
你们老师就给你以这个?

网友:
这不耍人玩吗,猜啊,设计靠猜,学习靠猜

网友:
六线的话二相三相五相都有可能,两根黄线是不是刹车线,轴能拧动吗?

网友:
上伟大的TB自己买个步进电机,买个驱动,找个开发板自己玩吧,这个说实话,这个没资料什么的,你学习什么???

网友:
把屁股哪块拆了看看,像伺服步进

网友:
你不会直接问老师吗  问清楚型号直接查datasheet  时间就是生命好吗

网友D:
根据测试看,像无刷,三个绕组,三个霍尔位置反馈。

网友:
VCC,GND,Hall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测试看,像无刷,三个绕组,三个霍尔位置反馈。

好专业 看来得慢慢研究研究了

网友:
应该是伺服马达

网友:
要是我的话,果断拆开看看,这个样子的怎么看也不像是步进电机,屁股后边还带了个东西。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网友:
后面的屁股是电磁刹车。用手拧拧看,拧不动的话就是了。那么,两根黄色的线就是刹车线。接24v电源,听听有没有刹车动作的声音?这时应该可以拧动了。黄绿线是地线。剩下红、黑、白三根线,所以可能是个三相步进电机。

网友:
这个应该的伺服!建议买个,这个你需要驱动板还有编码器的反馈处理,新手入门不容易
步进淘宝20元一个,驱动器40一个 还带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