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求助这种小红外遥控手柄的编码

楼主(2014-07-11):
如图,网购了几个小红外遥控手柄
用普通示波器察看其编码
当按下某一按钮后
图像一扫而过
看不清楚
我手里和周围没有存储示波器
大家有谁知道它的编码呢?

网友:
很有可能使nec编码,楼主可以用电脑声卡来获取波形

网友:
逻辑分析仪啊,100-200块钱,直接就可以抓到最完整的。

或者是示波器,然后触发选项使用单次触发也应该可以捕获到。

网友:
100块左右的逻辑分析仪就够了!!
我也是这样搞的,一般都是NEC的。
引导长度: 5.084ms      0: 1.127ms      1:2.25ms            重复码:2.842

网友:
直接买个红外接收头,用51单片机,进行红外解码就行。

网友:
很有可能使nec编码,100块左右的逻辑分析,搞单片机的人很好的工具

网友:
单次触发。

网友:
可以用 24M  saleae逻辑分析仪 采集信号,也可以用红外读码仪来解码

网友:
示波器就可以了啊

网友:
这种遥控器都是NEC的,但具体按键编码就很难说了。引导码也有可能不同

楼主:
感谢大家关注和回复

网友A:
如是做产品,可提供一样的编码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是做产品,可提供一样的编码的芯片。

你没看懂我所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没看懂我所问的~~~~~~~~~~

只想知道编码的话,可以用逻辑分析仪,也可以接到声卡在电脑看波形。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普通示波器是什么样的?只要不是模拟的示波器,都可以看到波形的啊,只是你不会设置而已,
要设置触发方式,我的2000块的示波器,看过红外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想知道编码的话,可以用逻辑分析仪,也可以接到声卡在电脑看波形。

没搞过
也没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普通示波器是什么样的?只要不是模拟的示波器,都可以看到波形的啊,只是你不会设置而已,

普通的示波器
就是不带存储功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普通的示波器
就是不带存储功能的

只要不是那种模拟示波器(那种显像管)都有存储功能的吧?

网友:
楼主,记得本坛好像有个用2051做的简易的逻辑分析仪,你自已做个或者网上买个,还是逻辑分析仪好用

网友C:
这个遥控器是干嘛的?又是gsm又是cd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是那种模拟示波器(那种显像管)都有存储功能的吧?

我的就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遥控器是干嘛的?又是gsm又是cdma

网上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