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Warrior5.1s开发平台下,是否支持浮点数编译?(已解决)

楼主(2014-07-11):
最近在使用freescale的16位片子,型号为MC9S12XDG128。
开发平台与编译器使用的官方的freescale codewarrior5.1s,其中使用到float类型的数据运算,但编译怎么都无法通过;
所以上来询问下,是否不是正式版的话,不支持float类型的运算指令编译和代码量限制在32765Bytes以内?
麻烦版主以及了解的前辈,指点下啊!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在创建工程时是否有选择支持float选项呢?

网友B:
估计楼主忘记选建工程是的Float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在创建工程时是否有选择支持float选项呢?

这个真忘了
发现记忆力越来越不好了
请问下,这个只能在创建工程时设置吗?
如果不是,怎么修改为float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忘记选建工程是的Float 了

恩 谢谢提醒了
这个发现真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真忘了
发现记忆力越来越不好了
请问下,这个只能在创建工程时设置吗?

请先看下这个 请教:如何解决CodeWarrior的Link Error:L822? 帖子里的讨论是否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先看下这个 请教:如何解决CodeWarrior的Link Error:L822? 帖子里的讨论是否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

重新建了工程,配置选择了支持float数;
悲剧的是编译code大小受限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建了工程,配置选择了支持float数;
悲剧的是编译code大小受限制

找个破解就是了

楼主:
这个有破解的吗?
找了好久了,没发现有和谐版的

网友:
很久之前好像有的,回去找找再告诉你

网友:
建议你按照帖子飞思卡尔产品论坛快速购买通道及SR提交流程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如果你尚未注册飞思卡尔官网账号,请先点击注册按钮:右侧图标完成注册。
如果你已有飞思卡尔官网账号,可以点击申请SR按钮:右侧图标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最好使用英文描述一下你的需求:写清楚你需要申请哪个版本CodeWarrior软件的临时licence,以便国内外工程师都能够帮助到你。

网友C(2014-08-14):
网上有和谐的授权文件的,楼主搜搜吧,还有自己做的呢本坛有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和谐的授权文件的,楼主搜搜吧,还有自己做的呢本坛有工具。

XP下WIN7下都试过了 不管用
没去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