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故障灯亮

楼主(2014-07-11):
224xp的PLC运行一段时间,(二个多月)故障灯亮,读故障代码是某段程序的实数比较指令有问题。可是这段代码反复调试过得没问题。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是不是因为碰到特定的条件,执行指令出错,程序贴出来看看呢

楼主:
报这段代码的实数比较有问题。
LD     sysRUN:M4.2
A      autoA:M0.3
LPS
AN     A_ppm_mode:M6.4
MOVR   A¼Á¼ÓÒ©Á¿:VD212, temp13:VD3012
AENO
/R     A¼Á×î´óÁ÷Á¿:VD1032, temp13:VD3012
AENO
*R     K_A:VD1096, temp13:VD3012
AENO
LPS
AR>=   temp13:VD3012, 1.0
MOVW   +5000, SV_Aspeed:VW240
LPP
AR<    temp13:VD3012, 1.0
*R     5000.0, temp13:VD3012
AENO
TRUNC  temp13:VD3012, temp13:VD3012
AENO
DTI    temp13:VD3012, SV_Aspeed:VW240
LPP
A      A_ppm_mode:M6.4
MOVR   A¼Á¼ÓÒ©Á¿:VD212, tempA:VD500
/R     A¼Á×î´óÁ÷Á¿:VD1032, tempA:VD500
*R     100.0, tempA:VD500
AENO
AR>    tempA:VD500, 100.0
MOVR   100.0, tempA:VD500

网友:
怎么那么多乱码? 这是什么节奏?

楼主:
有些变量是用的中文命名,梯形图还好,转成STL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