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_instance_assignment是QSF命令吧?能否转换为sdc?

楼主(2014-07-11):
如下图所示:

图中 set_instance_assignment这个对fpga的pin进行电压约束的命令 应该是 quartus 以前的QSF的约束文件命令吧?
如何转换为 SDC约束文件中的 命令?   能直接在sdc文件中使用吗?

网友:
sdc 只约束时序

楼主: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这个命令是 在哪里执行呢 ?
只有把这个命令 写在tcl控制脚本里来执行吗?
这个命令能否在 tcl控制台执行?我在quartus ii软件里没有找到这个控制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