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全桥驱动电路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7-11):
    最近在做一个谐振电路的实验,所以需要做一个频率可调的逆变电路,现在用的是两片IR2110做全桥驱动,电路图如下,但是频率高了之后(200K以上)波形震荡特别严重,波形如下图,所以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大家帮忙看看!
    由于频率需要可调,所以现在用的是信号发生器提供PWM波,然后通过74hc00做一个反向形成两路信号输入到IR2110,这样就有一个延时,而且没有办法控制死区,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出了问题?但是看IR2110的手册,好像芯片本身有10ns的死区控制。
    另外,现在实验的频率越来越高,应该会达到1M以上,用IR2110肯定是不行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别的方案?用UCC27210能行吗?

网友A:
你测的那里的波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的那里的波形呢

就是空载的时候的输出波形

网友:
200k的pwm频率吗?

这个频率没几个元件能合适你的吧?

楼主:
你的意思是?

网友B:
mos管开启就要几百ns了

网友:
输出增加低esr的大电容,可以吸收一部分震荡

网友C:
是不是上下管有很短时间的直通,瞬间大电流带来的干扰

网友D:
我现在也在用IR2110做全桥,效果也不尽人意

网友:
空载测哪里的波形?没说明白。
建议来张PCB的图看看。

网友:
这个频率太高了。留给驱动电路的时间只有5us,开通关断死区要1个us还不一定够的。剩下4us,你能干什么事情呢?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开启就要几百ns了

MOS管开启用不了这么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上下管有很短时间的直通,瞬间大电流带来的干扰

很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也在用IR2110做全桥,效果也不尽人意

你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频率是多少?

35KHz大概

网友:
这字体太小了,手机上完全看不清,LZ再搞大点吧

网友:
负载端要加电感来平衡?

另外楼主的PWM加额外的四区时间没?IR2110自带的只有25ns,一般mos管的导通截止时间100ns以下,所以还是有点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