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急需飞思卡尔离线烧录器(已解决)

楼主(2014-07-11):
如题,急需飞思卡尔离线烧录器,Cyclone的太贵了。有无其它类似的较便宜的烧录器?放入S文件,即可离线烧录。是MC9S12系列的。救火用,急需!谢谢!

在线等!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网友:
Cyclone的是什么价格啊?

没参考价格没办法的。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网友A:
你可以到南京希尔特的网站上面看一下,有没有你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到南京希尔特的网站上面看一下,有没有你合适的。

有支持的烧写器,正在联系确认价格。

楼主:
比Cyclone还贵。只能放弃。

网友:
呵呵,这个是比较难找!Cyclon贵点还能用啊!

网友:
楼主你好
烧写器一般在对应型号芯片的软件/工具页面能找到,以S12XS系列为例如下图:

网友:
请问楼主后来买到烧录器没?
我们一般推荐南京希尔特的烧录器

网友: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啊。

楼主:
希尔特的太贵了。
正在考虑自己做离线下载器+代码加密。
结贴!

网友:
弄代码加密  很厉害的感觉

网友(2014-08-11):
楼主做的怎么样了?我在做kinetis的,最近碰到一些问题,有时间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