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驱动电路三极管作用求解

楼主(2014-07-11):
小弟模电学的不好 请懂的大神不吝赐教   有个激光驱动电路的图  其中 三个三极管的作用各是什么?

网友A:
Q4恒流,Q1开关LASER,Q2在LASER关闭时作假负载

网友A:
这电路设计还是比较巧妙,设计者是花了点心思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设计还是比较巧妙,设计者是花了点心思的

可否劳烦稍微详细点介绍下其原理?苦于没有合适的资料或教材学习实际中的模拟电路。。。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Q4恒流,Q1开关LASER,Q2在LASER关闭时作假负载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  我想问一下   1假负载的具体作用是什么?  2Q4 是恒流的话,激光器的调制速率取决于Q1 Q2   但是问什么当信号速率为20M的时候,波形基本上变成正弦波了?有什么解决办法么?

网友:
1.假负载加快横流调制过程,减少开启瞬间的过冲。

网友:
2.   20M的速度不能用358,358带宽太低了,而且R1的假负载阻值要和激光管的阻抗适配。激光管的自身电容值会影响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否劳烦稍微详细点介绍下其原理?苦于没有合适的资料或教材学习实际中的模拟电路。。。非常感谢! ...

典型的恒流电路,和三极管开关电路,原理自己找本模电书看看吧

网友A:
补充一下,如果要20M这么高频率调制,三极管要用高频管,假负载和电流取样电阻需要用无感电阻,运放带宽必须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Q4恒流,Q1开关LASER,Q2在LASER关闭时作假负载

谢谢大神指点迷津     还想问一下   Q4 恒流 用SS8050就够了   Q1 Q2 是PMBT2369  Ft为500MHZ  ,storage time为10ns, fall time也是10ns 这个三极管频率已经够了吧  74s04 Tplh Tphl为5ns  所以说这个原理图的局限就是LM358,我理解的对么? 再问一下,这个原理图里哪个是采样电阻?如何判断它是采样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如果要20M这么高频率调制,三极管要用高频管,假负载和电流取样电阻需要用无感电阻,运放带宽必 ...

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复杂的电路? 要控制亮灭的话,直接一个三极管控制激光管的通断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复杂的电路? 要控制亮灭的话,直接一个三极管控制激光管的通断不行吗 ...

我是做激光通信的。。。所以现在激光器的调制速度上不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指点迷津     还想问一下   Q4 恒流 用SS8050就够了   Q1 Q2 是PMBT2369  Ft为500MHZ  ,storage  ...

R14采样电阻,R1假负载
怎样判断?U=IR,取r14电压到运放与基准电压比较,再驱动8050,就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复杂的电路? 要控制亮灭的话,直接一个三极管控制激光管的通断不行吗 ...

您到某地方,走路不行么?干嘛要花钱买车这么麻烦?道理一样

网友D:
镜相电流源, 恒流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镜相电流源, 恒流控制!

谢谢  我想请问一下  限制这个电路的调制速率的地方在哪里 如何改进?  (我已经将Q1 Q2 换成高速开关二极管了)

网友(2016-05-26):
这个电路不错!

网友:
运放用低频的没什么不妥,俩负载乒乓切换,对于恒流部分来说负载是恒定的

网友(2019-11-06):
楼主,你这个J3是干嘛的,这个图能发一下全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