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传输,无方向性,功耗最低,距离3米左右的方案是?

楼主(2014-07-11):
要用纽扣电池,不方便更换电池,但是又类似红外遥控器的应用。速率要求不高。

BLE好像待机一般几个月吧?

网友A:
24l01应该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l01应该满足要求

只需要发射端类似遥控器,有按键的时候发射,不需要接受。
接受端有交流电供应不需要考虑功耗。

本来红外可以的,但是有个方向性的问题。

网友B:
红外就可以,加一个倒锥形的反射镜,或者多个发射管并联起来,组成一个发射球
不过如果可能有遮挡就不合适了

网友C:
我看有的电视遥控器头上类似红外发射器,但是无视方向,家里面随便往那里射都能接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就可以,加一个倒锥形的反射镜,或者多个发射管并联起来,组成一个发射球
不过如果可能有遮挡就不合适 ...

不一定能直线传输
还有体积要求很严格,不能装多个发射管。
目前还是BLE比较合适,最好能电池一年一换

网友:
BLE要看使用方法,功耗在于方案设计,而不是技术。长连接的话也可以做到通讯一年。

网友:
BLE一点都不适合,主从搞起来软件难度大,复杂,直接24L01多简单,发射器只在用时候耗电,平时不耗电,完全秒杀BLE的还得配对,还得连接,还得考虑协议。。。。。。

网友:
BLE协议栈比24L01复杂多了,成本也高,不是考虑和第三方设备(例如手机)的互操作性没必要用BLE啊。

网友:
在成本不太敏感时,用NRF51822跑24L01兼容的协议,用起来会很爽,体积可以做得很小

网友:
搭车同问,有1米内的方案么,0.5米也可以,超过1.5米就不能识别到。

网友:
用于柜台防盗?

网友:
那个找特定距离方案的可以考虑30K-300KHz方案

网友:
低功耗,无线数传

网友:
这样的话你直接买个车库门遥控器不就好了.....

楼主:
找到PT2262 315M等无线遥控器用的方案比较合适这个应用。一个芯片0.9元,不按键基本无功耗,无线无方向性!

网友:
可以用普通的433,868的RF模块呀,收发一对下来应该6块钱左右.

网友:
LT8900,PL1167加一个便宜的单片机,随便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有的电视遥控器头上类似红外发射器,但是无视方向,家里面随便往那里射都能接收到。 ...

那是因为房间墙壁又平又白,可以到处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