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电源第二版参考地问题

楼主(2014-07-11):
想请教一下 为什么U11B的参考地不一样 按正常来说基准地应该都是输出地 但把电路焊出来之后不好使 只有按他的接法才好使 但是上端是地 下端也是地 那不是没有压差了吗 求解释

网友:
春风电源有两个地,系统地GND,如MCU、运放等。电源输出地AGND,如J3的Pin3、Pin4。

注意FET的源级的系统地,把系统地放到这里有两个好处:
第一、抬升栅级电压,使FET可靠工作。GND比AGND电位要高Ur42  +  Uout。
栅极最大电压时12V,当然这个电压的参考地是GND,所以栅极电位参考AGND,是12V +( Ur42  +  Uout )

第二、U11C可以直接测量R42电压,进而得知电源电流。

U11B是个差分放大,而且是衰减放大。这里接地没有问题。

Va 接电源的输出地,Vb接电源的输出。两个都是电源输出地参考,不过没有关系,差分放大的是差值,和参考无关。

网友:
这个帖子里面重新整理了一下原理图,应该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些。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6%A8%A1%E6%8B%9F

网友(2014-11-03):
我正好也在学习 谢谢楼上的2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