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已加入图片,max13487 不能接收到数据,但可以发送

楼主(2014-07-11):
以前使用的半双工的485芯片,这次想省掉一根接收发送使能线,就使用了max13487,带自动方向切换的,
接线方式是,供电5V,2,3脚直接接5v,1脚和4脚都经10K上拉到5v,A上拉10K到5V,B下拉10K到地,
结果,芯片上电后,死活收不到数,但发送正常
测量AB的接收波形,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A-B的电压低电平时,仍大于0,不满足 A-B<=-200mv的条件,不能使max13487输出0
很是奇怪,将max13487断电后,AB脚的电压即恢复正常,低电平时,满足 A-B<=-200mv
测试了两片max13487都是这样的波形,真不知道是啥问题了,
485的波形是我电脑的串口经2323转485模块输出的,模块使用一直很正常,为啥max13485一上电,处于接收状态时,A-B不能小于-200mv 呢?
波形图在单位,现在发不成了,自己太疑惑了,所以先发帖,求助下,望熟悉的人能解答下,不胜感激!

-------------------------------------------------------------------------------------------------------------------------------------------
波形图 已上传,通道1,2 分别是A对地,B对地的波形,M是A-B后的波形,现在的问题在于A-B一值大于0,不满足 A-B<=-200mv的条件,不能使max13487输出0
将max13487 断电后AB间的波形就正常了,求大神 如何解释呢?
通过更换sp485,发现波形正常了,能说明是max13487有问题么?我测试了两片max13487都是一样的现象,难道我买到假货了?
正常的max13487,接收时AB波形是啥样的 ?有用过的么?求解答,我又测试一片max13487,还是一样的现象,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现在少根线,sp485就是换上也没法用了

楼主:
自己顶下,再传个datasheet吧

网友:
电路图呢?

楼主:
我描述的不够清楚,原理图见附件,刚画的图

————————————————————
已修改为实际使用的原理图

网友A:
2,3引脚应该下拉接地吧!

网友B:
6脚是A,7脚是B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引脚应该下拉接地吧!

2,3上来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脚是A,7脚是B

确实图画错了,我修改下,完整的图在单位,搞不清啥原因,睡不着觉啊

网友:
你这个图A,B好像不对吧?A应该上拉,B下拉

楼主:
图我画错了,不好意思,实际电路板上得接线是对的,问题的现象是,可以发送,但不能接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图画错了,我修改下,完整的图在单位,搞不清啥原因,睡不着觉啊

A,B之间的端接电阻别忘了,上下拉电阻和端接电阻怎么选值可以网上搜下质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之间的端接电阻别忘了,上下拉电阻和端接电阻怎么选值可以网上搜下质料看看 ...

通讯距离很近的,在桌子上测试的,接不接端接电阻,AB间波形,都一样的,明天一早肯定要上AB间的波形图

网友C:
把 1 4 的电阻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 1 4 的电阻去掉试试

现在问题出在芯片上电后,AB间电压不正确,引起max13487没有输出的,与1,4上拉没关系了

楼主:
别沉啊,自己再顶下

网友C:
换芯片试试吧,我的电路就少了上拉电阻,都很正常

网友D:
AB上下拉太大了,换10K

楼主:
引用 网友D:
AB上下拉太大了,换10K

10k的试过了,240R都试过,一样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芯片试试吧,我的电路就少了上拉电阻,都很正常

嗯,确实怀疑芯片的问题,只能再换一家买几个试试看

网友E:
这个片子我以前用过,建议将A,B的上下拉电阻改为3K,然后去掉RO和DI的上拉电阻,最后检查一下是否有虚焊。另外,你是用你的USB转485来发数据给单片机的吗?记得关闭电脑串口的硬件流控。
此致
    敬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片子我以前用过,建议将A,B的上下拉电阻改为3K,然后去掉RO和DI的上拉电阻,最后检查一下是否有虚焊。 ...

1.建议将A,B的上下拉电阻改为3K
上拉下拉电阻 我试过100k 10K 220R均不行
2.去掉RO和DI的上拉电阻
也试过了
3.最后检查一下是否有虚焊
在不同的板子,现象一样,换个sp485 AB波形就正常了

真的怀疑max13487有假货啊,
你以前用的是那种丝印的max13487呢,能进入这个帖子,说明下么?

网友E:
空闲状态,要将DI驱动为高电平,page12需要再看一看,建议把CPU拆掉看看接收波形,这个自动换向的和普通的485芯片有一点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闲状态,要将DI驱动为高电平,page12需要再看一看,建议把CPU拆掉看看接收波形,这个自动换向的和普通的4 ...

现在RO 和DI与单片机 是断开连接的,线已经划断了,我将RE接地 DI拉高,只使能接收状态 也还是没法接收到数据。
没辙了,只能怀疑芯片了

网友:
检查一下,在接收时,DI的电平状态;A-B的电压是否超过了VDT。仅供参考。

网友F:
lz!我最近也在用这款芯片   也是同样的问题!真心不知道怎么回事!问了工程师,他说检测下RO引脚空闲时是不是高电平   如果不是就说明有问题!

网友F:
不知道LZ问题解决没有!希望能和LZ交流一下这个问题!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LZ问题解决没有!希望能和LZ交流一下这个问题!急!

你也遇到这个问题么?我的新买的芯片在路上,还没到,所以问题还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我最近也在用这款芯片   也是同样的问题!真心不知道怎么回事!问了工程师,他说检测下RO引脚空闲时是 ...

当然是高电平的,不能接收的问题就在于RO一直为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当然是高电平的,不能接收的问题就在于RO一直为高

不是啊    我这里一直是低电平     然后技术人员说平时应该是高电平啊    还有大哥你着部分程序是怎么写的?技术说需要DI为高电平,才能使能接受    你看下你那是不是高电平啊  这个是不是和程序还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沉啊,自己再顶下

而且确实技术说我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啊    我这里一直是低电平     然后技术人员说平时应该是高电平啊    还有大哥你着部分程序是怎么写 ...

你看我图上 DI是上拉到5V了,所以DI一直是高的
你可以将DI 和RO  两根线与单片机的引脚断开连接, 然后将DI 上拉为高,2,3脚接5V,这时候测量一下RO的电平,如果AB间没有输入的话,RO应该为高的

网友F:
我测了下   好象是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测了下   好象是低电平。。。

再测一片试试,如果一样的话,估计芯片确实有问题啊
假货怎么这么多呢

楼主:
可以结贴了
换上新买的max13487芯片
一切正常

网友G:
呵呵,看楼主位的帖子就知道楼主买到假货的 —— 有时候甚至连卖家都不知道自己卖的是假货 !

不过 MAX13487 不建议大量使用,这个片子一没有兼容的其他片子,二不怎么好买,三假货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结贴了
换上新买的max13487芯片
一切正常

13487是自动切换收发的,就一个控制端,看PDF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看楼主位的帖子就知道楼主买到假货的 —— 有时候甚至连卖家都不知道自己卖的是假货 !

不过 MAX134 ...

建议很中肯啊,谁让自己爱折腾呢! sp485用的好好的,这次想尝尝鲜,就试了下max13487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结贴了
换上新买的max13487芯片
一切正常

就按照LZ的原理图中的接法就可以吗???

网友:
我从tb上搞了一个带13487的板子    正常收发     然后就找板子上用自己买的芯片做了个一样的电路    还是不行!果然买到假货了!

网友F:
LZ从哪家店买到真货了???求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从哪家店买到真货了???求地址!

还是原来那家,找他去了,他说上次是帮我从别家调的货,可能有问题,这次他重新发的没有问题,装上就ok,我后端用的STM32F103,用的就是上面的图,没问题的
丝印是这个贴子里的第二种!
13487不在同一行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是原来那家,找他去了,他说上次是帮我从别家调的货,可能有问题,这次他重新发的没有问题,装上就ok, ...

具体是哪家店还请lz明示啊!!真心是买怕了   今天又买了家店的    还是不行!!!难道是我人品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具体是哪家店还请lz明示啊!!真心是买怕了   今天又买了家店的    还是不行!!!难道是我人品太差! ...

真的建议 ,去立创商城买,就是运费贵点,但有保证,
我是在这里买的 ,但真心不建议,在这买,
因为我在这家,买的还有其他芯片,感觉不是很可靠,非正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建议 ,去立创商城买,就是运费贵点,但有保证,
我是在这里买的 ,但真心不建议,在这买,
因为我在 ...

好的    多谢lz啊!

网友(2014-10-09):
mark 虚惊一场

网友H(2015-11-28):
楼主我也遇到了  和你一样的问题 怎么解决啊...
只能换店铺吗?
我的就是 你说的"丝印是这个贴子里的第二种!"

网友(2016-04-12):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也遇到了  和你一样的问题 怎么解决啊...
只能换店铺吗?
我的就是 你说的"丝印是这个贴子里的第二种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我用网上买的一个模块拆的芯片没问题,自己*猫买的就不行   现在又从立创商城买了  要2天才能到

网友(2017-01-14):
为啥不考虑用485自动收发电路,看论坛有这电路的,加个三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