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速整流桥啊?

楼主(2014-07-11):
做一个小功率的开关电源,输出15V的电流1A。但前面整流部分现在只能用大电流一点的开关二极管组成的桥堆来整流,可是这样做就麻烦很多了。想知道有没有大概在1A耐压30V的高速整流桥啊?谢谢!!!

网友:
输入是何?

网友:
你这输入的交流频率上了多少啊?400k?

网友:
有的,KMB16F肖特基整流桥,比较贵。

网友:
开关电源输出的地方需要高速整流,输入的地方无所谓。

楼主:
是从高频变压器输出端出来整流的,频率大概在40KHz吧。

网友:
从高频变压器输出端出来,根据不同的拓扑结构,不一定要用四个整流管的,很多只用一个或者两个。

网友:
同步整流算了,MOS管整流

网友:
輸出15V用30V耐壓的夠嗎?

网友:
用耐压30V的管子有点悬,考虑电压波动、耐压余量、压降和效率损失等,至少也不低于40V.......

网友:
我有次就把KMB16F这个该死的桥画在板子上面了,结果非常难买,真不如买4个二极管代替

网友:
做MOS同步整流吧,用专业的控制IC就会好做很多

网友:
可以买两个半桥,拼凑成一个桥 例如BAV99

网友:
用MOS做同步整流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