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以下滤波的电容的位置,哪一副图的效果更好。

楼主(2014-07-11):
图中电阻为负载。

电容电阻电源的位置是实际位置。走线也是实际走线。可以理解为PCB就是这么走的。大家觉得两幅图中哪中滤波效果最好。
最好能说点原因。最近和一个同事就这个起了分歧。想找点理论依据说服他

网友:
我习惯第二个,先经过电容。

网友:
两种方式都不好,作为滤波,要尽量靠近负载

网友:
感觉像《侠客行》上的侠客岛。

网友A:
看1uF的电容你的用途了,旁路,去藕,滤波,储能?

楼主:
第一幅图就近原则,选择最近的电源,如果滤波电容远,就放弃掉。

第二幅图则坚持一定要“先过电容再到负载”,就算远一点也要。曲折一点也要

第二幅图是我同事PCB的风格。最近和他交流的时候发现他画PCB的线很绕,仔细一点发现居然很多线都是绕过去一个电容再回头。

网友:
相对来说,第二种好。
第一种容易引起自激震荡,特别在模拟放大电路中,极易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1uF的电容你的用途了,旁路,去藕,滤波,储能?

应属于滤波作用。电源接给器件的

板子电源分布较广,不是每个脚都配有专用的滤波电容。所以就有了分歧。是坚持过去再绕回来,还是就近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幅图就近原则,选择最近的电源,如果滤波电容远,就放弃掉。

第二幅图则坚持一定要“先过电容再到负载 ...

坚持先到电容是好的,但是为了这个绕就错了,电容应该尽量靠近负载,不然失去滤波意义了。

网友:
经常做功放的人就会深有体会,用第一种方式,喇叭很容易产生自激啸叫声。

网友:
这种电路也不能一下说死的,全靠自己衡量。尽量先过电容再到负载。但是有时候就像你同事那样,发现先过电容的话线要绕很远,我就会就近原则了。看自己把握吧

网友:
电源滤波感觉还是没区别,电源到电容的距离没变~第一种线路更简洁~

网友:
感觉第二种好吧!

网友:
毫无意义的讨论。 这个原理图根本不能代表实物。电源入口的位置?地线入口的位置?地线的形状?这些信息都没有。

网友:
如果对电容成本和pcb大小不敏感,可以考虑多增加几个电容防止走线绕远。如果很敏感,就优先照顾重要的负载,不太重要的负载优先走线。

网友:
纸上得来终觉浅,网上看来很玄幻,结果工作中真的遇到这个问题了:

一块复杂数字单板(16层板),外部电源5V输入采用实验室线性稳压电源可正常工作,采用5V DC-DC电源时不能正常工作。各种排查后,发现输入电源路径末端的一个3.3V LDO输出不正常,线性电源下输出3.3V,DCDC下输出1.6V。问题情况下用示波器测量LDO输入侧电压时才发现,有个峰峰值2V的震荡。PCB布局输入去耦电容10uf与LDO一个在bottom面,一个在top面,距离不超过1cm,在该LDO输入管脚上直接焊接一个10uF电容后,震荡消失,LDO输出正常,单板工作恢复正常。

网友:
确实无意义,实际情况实际分析,pcb布线还是要遵循就近原则的

网友:
有时候LDO后面不加电容也会出事。是否稳定需要你自己实验。

网友:
习惯第二种

网友:
两个极端。

这两种针对的是不同的频率范围,第一种低频没问题,第二种高频没问题。具体取决于路径,和频率点。高频时分布参数不好,第二种还可能更糟糕一点,如果绕的有问题。

网友:
第2个。不过请帮忙把VCC挪至左边,C2在中间,看起来会更直观些。楼主左撇子?

网友:
我个人会尽量保证去耦电容和负载靠近,而且vcc与gnd脚到电容两端差不多长,然后再从去耦电容两端接出线到供电电源,情况复杂的板子去耦电容还要分级,电源出来还要有大电容。实在不行了才用第一种或者第二种。带上负载后第一种的滤波效果会差一点。

网友:
两种都不好,实在是大开眼界。
负载电流I=U/R=5V/6mΩ=833A,低压大电流,小型的电镀电源。线路损耗怎么算,第一幅图就损耗了不少了,第二幅图简直逆天了。
对于mΩ级的负载,kA级的电流,你居然还用PCB走线?这么个大炸弹评估过风险没有?

网友(2020-08-23):
第二种好,看过日本鬼子的layout就知道了,都是经过电容再到ic,当然再靠近ic就更好了

网友:
这种电路不需要电容,浪费了。
一个电阻还怕死机?

网友:
线短可以忽略不计;线长的话,把两端布线换成电阻做仿真。C2靠近R2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