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MCU

楼主(2014-07-11):
大家帮忙推荐一个单片机 。
要求: 上手快,编程器(便宜) 价格尽量低,最好几毛。
硬件要求:内部自带振荡器(省晶振),带1个串口  5个以上IO。低功耗。
如果STC有的话最好(编程器就可以省钱了 )

网友:
STM8S003F3

这个价格是1.2元。其他部分都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STC价格更高,IO更少。

海尔的也有,但上手难一点

台系的更便宜,但只能用汇编

网友:
貌似有类似的帖子

网友A:
PIC的看看,低功耗的

网友B:
听朋友说 nuvoton M051 CortexM0 报价比 51 更便宜
开发版申请免费提供

网友:
果断STM8了

网友:
还是用LG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的看看,低功耗的

PIC的上手难度怎么样? 仿真器价格怎样?

网友C:
我有合适的MUC提供,价格一块多丁点! 资源ROM 4K  EEPROM 512  RAM 512 I/O 14 呵呵 朋友 可以QQ我下,谢谢啦   786030167  (C语言可开发  51架构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合适的MUC提供,价格一块多丁点! 资源ROM 4K  EEPROM 512  RAM 512 I/O 14 呵呵 朋友 可以QQ我下,谢 ...

跟STC的11F系列有何优势?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C的上手难度怎么样? 仿真器价格怎样?

上手还好,跟其他都是差不多的。仿真器也不贵

网友D:
你这个串口可以用IO口模拟  基本上可选的就太多了,几毛的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串口可以用IO口模拟  基本上可选的就太多了,几毛的大把。

像这种片子  本身 资源就有限吧(ROM) 还模拟串口什么的  再做其他的东西 就很有限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手还好,跟其他都是差不多的。仿真器也不贵

发现PIC的12F675基本满足要求,这款需要哪种仿真器?多少价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PIC的12F675基本满足要求,这款需要哪种仿真器?多少价位?

我刚接触,人家介绍K150这个,烧录的  淘宝kit3这个也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STC的11F系列有何优势?

可能就价格便宜咯,抗干扰优秀,有意愿可了解下,中颖MCU

网友E:
楼上说的是88F2051A啦,呵呵,价格确实不错。不过去年买到一批老版本不带A的,被内部RC的超大误差搞死了,UART通信波特率误差都在极限附近,出货用了段时间才出故障,昨天加班为了几十¥的产品,花费几百¥去擦屁股!因为板子上了机器没法拆下来维护了,全密封。
现在带A的版本,精度好多了,不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现在所有板子出货前通通检测内部RC实际频率,并做自动波特率纠正,以保证误差都在1%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是88F2051A啦,呵呵,价格确实不错。不过去年买到一批老版本不带A的,被内部RC的超大误差搞死了,U ...

看来我还是老老实实加个晶振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还是老老实实加个晶振上去

现在SH88F2051AL是最新版本,内部RC 精度在2%,目前我司的客户没有见到相关问题的反馈。也不否认某批货存在问题,若出现我们可以派FAE前去协助解决并核实查找原因。感谢楼上对中颖的支持与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听朋友说 nuvoton M051 CortexM0 报价比 51 更便宜
开发版申请免费提供

M0就是来冲击部分51市场的,走高端点的都会考虑选M0的,新唐M0至少在国内是最火的,价格是8位机的价格,性能必然超过8位机的。

网友(2014-08-10):
LZ这么节省资本?

网友F:
引用 网友C:
M0就是来冲击部分51市场的,走高端点的都会考虑选M0的,新唐M0至少在国内是最火的,价格是8位机的价格, ...

比如32个IO,RAM 1K~4K  ROM 32K的  新唐MO51系列的单片机差不多多少钱?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比如32个IO,RAM 1K~4K  ROM 32K的  新唐MO51系列的单片机差不多多少钱?问问!

4块多点

网友F:
哇,才4快多  比他们51系列的便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哇,才4快多  比他们51系列的便宜吗?

低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哇,才4快多  比他们51系列的便宜吗?

网友:
stm8L101,20pin,低功耗0.3uA

网友:
果斷HT(合泰)

楼主:
选用了STC15系列的 1.1块  Flash 的 还行不?

网友:
我觉得STM8挺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