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 有没满足条件的MCU?

楼主(2014-07-12):
要求:
       5个以上IO (满足要求的前提下,越小越好)
       内部自带振荡器,
       至少1个串口 工作电压不限 最好能低功耗?
价格在0.5-1RMB之间?
LGT仿真器是否兼容AVR?(推荐型号的时候,能否顺便说一下仿真器的价格)

网友:
我想到了SOP8的封装的那种,但是不知价格他们能不能给到你说的范围。

网友:
153及兼容, 2711等

网友:
价位需要您与厂家联系

【LGT8F08A】
8 通道 10bit 250KSPS 模数转换器(ADC)
-  2 通道模拟比较器,支持 ADC 通道输入功能
-  一个具有独立预分频和比较器功能的 8 位定时器/计数器
-  一个具有预分频器,  比较器功能和捕捉功能的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
-  三通道 PWM 脉宽调制控制器
-  可编程的串行 USART
-  可工作于主/从模式的 SPI 串行接口
-  可编程看门狗定时器
-  最多 25 个可编程 I/O  (LGT8F08A)
-  每个芯片具有独立的 32 位 GUID
-  具有掉电保护功能的片内 POR
-  ±1%精度 16MHz 内部低温漂 RC 振荡器
-  1KHz 低功耗 RC 实现更低的待机功耗
-  4 种睡眠模式,  内部电源设计实现 uA 级待机功耗,  可通过外部专用 I/O 或内部 1KHz RC 唤醒
-  封装类型:SOP28L/SOP24L/SOP20L/SOP14L/SOP8L
【官方数据手册链接】
http://www.lgtic.com/LGT8F0XA/do ... Manual%20v1.6.5.pdf

价位需要您与厂家联系

网友A:
价格应该做不到0.5元吧?可以的话,这个性价比很高啊。堪比OTP了。秒杀台系

希望楼主跟LGT谈下来造福坛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价格应该做不到0.5元吧?可以的话,这个性价比很高啊。堪比OTP了。秒杀台系

希望楼主跟LGT谈下来造福坛友{ ...

OPT的单片机又能做到0.2~0.3元的吗?或者更低一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PT的单片机又能做到0.2~0.3元的吗?或者更低一点的

有的。153系列,台系很多家厂商都有在做,通用兼容的。价格从0.26~0.35之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153系列,台系很多家厂商都有在做,通用兼容的。价格从0.26~0.35之间 ...

多谢,找到了个义隆的EM78P153S,明天找找代理商,看看什么价位

网友(2014-08-12):
仿真器价格某宝上有啊   不兼容AVR。AVR的仿真器可是真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找到了个义隆的EM78P153S,明天找找代理商,看看什么价位

你拿多少钱一片?我现在也有用到 我们大概0.7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