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城市,板子和电脑如何通过公网通讯?

楼主(2014-07-12):
以前产品是单机板,现在有客户提出需要网络版。
板卡上跑的Linux系统
电脑跑windows系统

板卡通过网线连到公网,可能中间会有路由器。

那电脑可以远程连接板卡么?

通过什么方案可以解决?

做产品用,
项目大概介绍:
楼宇广告播放+物业信息发布。非实时。
分物业操作和第三方统一管理整个市区内所有设备。
板卡上跑Linux系统,服务器端跑windows
板卡上的单机版我们已经完成了;
需要做linux+qt下网络文件传输,windows上位机服务端;
需要给源码,需要开增值税发票,项目周期约1个半月。
价格好谈,
有兴趣的朋友私信我,

网友:
简单点就VPN,稳定点就HTTP+自己的协议。

网友:
都装QQ吧

网友:
1.网络芯片ppoe拨号~~~~~~
2.dns域名解析~~~~~~
3.如果可以端口转发就可以省好多~

网友A:
这类问题跟“GPRS和电脑通信”、“如何访问内网电脑”、“路由器端口映射”、“网通的是否分配公网IP”一样。
看了好多这样的帖子,我只想说,如果你是玩玩而已,那就可以试试新花生壳,原理就是花生壳提供了一个服务器,客户端电脑和花生壳服务器通信,同时新花生壳会在你服务端电脑上建立两个连接,一个是连到花生壳服务器,另一个连到你的服务程序。OK,说白了,花生壳服务器为你做了中转。
如果是做产品的话,别浪费时间了,花点钱租个主机,装个linux或是windows都行,在上面编写一个服务器,数据库什么的都放上面。所有的arm板子都连到这个有公网IP的服务器上,然后你的客户端,不管是CS还是BS的还是安卓的还是IOS的,统统也连到这个公网IP上,实现数据交换。

网友:
通过公网做异地控制,好像无法确保实时性、安全性和可靠性的,除非对控制实时性和可靠性没有要求。

网友B:
gprs 3g 流量少的话,还是可以的。

楼主:
做产品用,
项目大概介绍:
楼宇广告播放+物业信息发布。非实时。
分物业操作和第三方统一管理整个市区内所有设备。
板卡上跑Linux系统,服务器端跑windows
板卡上的单机版我们已经完成了;
需要做linux+qt下网络文件传输,windows上位机服务端;
需要给源码,需要开增值税发票,项目周期约1个半月。
价格好谈,
有兴趣的朋友私信我,

网友C:
阿里云搭建一个服务器做个端口转发,四十多块钱一个月四百多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里云搭建一个服务器做个端口转发,四十多块钱一个月四百多一年

应该可行,不知道容量有多大

网友:
你有多大需求

楼主:
几百MB左右的视频文件

网友D:
在客户的机房搭建一个centos服务器,架设nginx+php+mysql,配大硬盘,分配公网ip.做一个能上传下载文件的web应用。ARM开发板联网,qt上做HTTP下载文件的应用。普通电脑上做一个上载文件到服务器的软件。文件分发情况全存数据库里,用计算机软件可查看。我曾做过类似的,阿里云也可以,不过视频文件如果多了的话你得买足够的容量。如果你使用的地区只限某城市,自己搭一个服务器足矣,不必阿里云。如果你的服务器要管好几个省,还是上阿里云吧。你这里没有写清楚ARM下载完视频后要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客户的机房搭建一个centos服务器,架设nginx+php+mysql,配大硬盘,分配公网ip.做一个能上传下载文件的we ...

客户端用的X86板卡也有可能是ARM板,视频和文本有更新时,就播放更新后的内容。原先的内容删除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问题跟“GPRS和电脑通信”、“如何访问内网电脑”、“路由器端口映射”、“网通的是否分配公网IP”一样 ...

这个意见比较中肯。还是至少一方有个固定lP好办,毕竟花费不多。

网友:
还是买云服务吧。

网友:
单机的播放部分已经完成,就差网络传输和第三方管理?
节约成本的办法就是把视频放到百度云盘之类的。服务器租个便宜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产品用,
项目大概介绍:
楼宇广告播放+物业信息发布。非实时。

这种情况下,少也得一百兆的带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下,少也得一百兆的带宽。

还是看节点有多少,综合起来用免费的云盘是最节约成本的。
好的带宽还是很贵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做产品用,
项目大概介绍:
楼宇广告播放+物业信息发布。非实时。

楼主可以加个好友么,没法私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看节点有多少,综合起来用免费的云盘是最节约成本的。
好的带宽还是很贵的 ...

好想法,可以自己搭建服务器,做控制,然后多媒体数据放云盘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rs 3g 流量少的话,还是可以的。

广告的流量不会小吧。

btw:lz给出相关参数,指标啊。

网友:
3楼太搞了笑死我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
发电子邮件?
都是可以约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加个好友么,没法私信啊。

可以发我邮箱miaotouyang@sina.com

楼主:
斑竹帮忙结贴,坛子里有兄弟联系我了,初步达成意向。

网友(2015-01-15):
引用 网友A:
这类问题跟“GPRS和电脑通信”、“如何访问内网电脑”、“路由器端口映射”、“网通的是否分配公网IP”一样 ...

分析的挺对的

网友:
GPRS模块
在路由器里开个端口就OK 了

网友(2015-04-18):
3楼也对,以后都微信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