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调试进度帖

楼主(2014-07-12):
现在进入软件调试阶段了,就新开一个帖吧
————————————————————————————
功能键的操作方式        长按3秒,打开或关闭电源输出
双击打开或关闭手电筒输出
按一下,如输出状态,点亮液晶约10秒
在液晶点亮状态,三击功能键可以长期点亮液晶
在液晶点亮状态,按一下功能键可以关闭液晶
————————————————————————————
这是之前的规划表1.1.
现在增加了AUX输出,库仑计校准等, 为了实现这些功能,我目前有两个想法:
1. 无多级界面,比如要9v输出:  在电源开机的情况下长按3秒,然后再点九下
2. 有多级菜单,菜单只有上下没有左右, 点一下向下翻一个选项,长按或者双击为“enter”。

两种做法都有优缺点,前者类似傻瓜机,后者类似智能机。傻瓜机功能少,操作简单;智能机功能多,操作复杂。
当然我们不管用何种方法, 功能都是一样的。或者2者结合?
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A:
不论傻瓜式或是智能式,输出电压在选定整数值基础上,应考虑再加上 0.1V 的步进升降。

网友:
顶帖,跟上进度。

只有一个键设计起来难度还真是大。

网友B:
这个按键输入设计成兼容按键和异步串口吧
区分方式就是电平跳变频率
串口的时候能接受命令,按键的时候能做简单的操作
好事者改成红外接收也可以

网友:
多级菜单不错,方便增加其他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论傻瓜式或是智能式,输出电压在选定整数值基础上,应考虑再加上 0.1V 的步进升降。

现在是5个固定分压电阻,排列组合有限,如果要做到0.1V步进需要改电路才行。
改电路只需要改小板,目前预留了两个额外调节手段,AUX_V4是MCU的DAC输出,还有I2C也引过去了,所以改用DAC或者再加个MCU控制都可以,不过电路就复杂很多了,要加运放在反馈环路里面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按键输入设计成兼容按键和异步串口吧
区分方式就是电平跳变频率
串口的时候能接受命令,按键的时候能做 ...

串口板上有插针引出,也引到了micro-USB口上,无论在内部改装还是在外部接上位机都可以的。

楼主:
目前发现一个问题:负载检测部分
a.  插入我的一个移动电源时, 不能识别负载, 估计是这个产品内部无电容, 电压不够时不工作吧。
b.  插入一个usb电流检测器或者诺基亚那种usb充电器,没有任何问题,不管插拔多少次都没有问题。
c.  插入一个U盘或者usb转串口设备, 开始几次没有问题, 多插拔几次就一直显示有负载。  我认为是GL88F工作时,把电流吃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发现一个问题:负载检测部分
a.  插入我的一个移动电源时, 不能识别负载, 估计是这个产品内部无电容 ...

我在原理图贴226楼有说这个问题的,你没注意?
0x0A关闭LD_EN(使能LD_EN后设备插入可检测到LD_IN变低电平,但拔出设备后LD_IN依然会维持低电平,必须关闭LD_EN再使能才可以恢复)

1.就算有电容,LD_IN也只会有一个很短时间的低电平,马上会充回去的,所以最好使用外部中断触发。
2.外部设备本身耗电,所以LD_IN会一直拉低。
3.GL888F识别到DCP/BC协议的设备,这时会将分压电阻接入USB电源,从而一直拉低LD_IN,即使拔出设备也不会升高。

正常情况下,检测到负载插入就会开启升压输出,此时LD_IN会一直为高电平,所以负载拔出要靠检测输出电流来实现,而非继续检测LD_IN。

网友D:
个人感觉多级的会比较好,按键的短按配合上OLED的相应显示。
另外进入enter的方式,改成3秒内无动作就表示确认,会不会好些。

比如输出有 3.3v、5v、9v、12v四选一。

3.3v----在3秒内短按---->5v----在3秒内短按---->9v----在3秒内短按---->12v----在3秒内短按---->3.3V(如此循环);

OLED在3秒内以闪烁显示状态,3秒内无短按则切换到正常显示状态,表示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多级的会比较好,按键的短按配合上OLED的相应显示。
另外进入enter的方式,改成3秒内无动作就表示 ...

和楼主的连击是一回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发现一个问题:负载检测部分
a.  插入我的一个移动电源时, 不能识别负载, 估计是这个产品内部无电容 ...

一个按键,这么多功能着实有些蛋疼,是否考虑,添加2个触摸按键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原理图贴226楼有说这个问题的,你没注意?

确实没仔细看
现在好了, 用中断判断.
顺便说一下:  因为我这周要去深圳珠海广州等地出差, 进度势必会有影响.  但是请大家放心, 我会在2014-7-28日前给出一版软件.
出差7天, 给自己留7天. 像库仑计等驱动还有控制逻辑比较复杂, 估计时间也是很紧急.
所以,第一版软件主要是测试硬件,验证基本功能.  详细的菜单和操作方式等第二版软件.

楼主:
刚到汕尾突然发现有个车头冲着我, 吓坏了.

这次出差带着移动电源硬件和仿真器了, 有时间的话,晚上在酒店可以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到汕尾突然发现有个车头冲着我, 吓坏了.

看来库仑计和ADC都跑起来了~

网友:
出差都能带着跑,大师临时搭焊水平真高。

看来离项目完成时间近了。

楼主:
第一张图片是一路输出时的电流, 第二张图片是无负载时的电流.
感觉需要软件校准一下运放, 静态就100多ma了,  离目标检测5ma还有点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片是一路输出时的电流, 第二张图片是无负载时的电流.
感觉需要软件校准一下运放, 静态就100多ma ...

是的,目前运放放大40倍,算下来失调电压大约在2~3mV,对于LMV324来说也差不多是这个范围,只能软件校准了。
另外,算了下效率好像<90%了,是不是控制输出那个Q11没开通?不对,应该是Q9,是不是PB1 BOOST_VBAT没开通?

楼主:
我竟然是按照100倍放大算的. 关于效率我没仔细计算, BOOST_VBAT 置1经过反相器为低电平开通了.
因为我现在把软件矫正还没做,  效率算不准的.  比如到底是不是100倍放大, 我出差在宾馆也没有仪器.

网友:
又有新进展了,两位大师都那么晚睡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竟然是按照100倍放大算的. 关于效率我没仔细计算, BOOST_VBAT 置1经过反相器为低电平开通了.
因为我现在 ...

我想起来了,两个运放的输出就是0.112V和0.102V,我测过的,你按100倍 / 0.01R来算就正好是和电压值一个数了,怪不得那两个空载电流看着那么眼熟。

网友A:
越看越有奔头、越光明啊!
同时想到,阿莫春风电源不知要等到何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越看越有奔头、越光明啊!
同时想到,阿莫春风电源不知要等到何时?

是不是有一段时间那个版区叫做阿莫春风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有一段时间那个版区叫做阿莫春风电源?

看来你是局外人呐, 我们大家伙都等了2年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来你是局外人呐, 我们大家伙都等了2年多了

一样在等 不过忙里忙外的 论坛也是偶尔上上
这不才发现论坛上很多东西都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样在等 不过忙里忙外的 论坛也是偶尔上上
这不才发现论坛上很多东西都调整了  ...

是啊,你说了我才发现 少了一个板块,现在和春风电源 板块合并了, 不知道进度咋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你说了我才发现 少了一个板块,现在和春风电源 板块合并了, 不知道进度咋样了 ...

没有合并啊:http://www.amobbs.com/forum-3071-1.html

网友:
别歪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合并啊:http://www.amobbs.com/forum-3071-1.html

古大师,他的意思是阿莫春风电源和春风电源合并到一起了

网友:
顶顶,等再出新进展。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起来了,两个运放的输出就是0.112V和0.102V,我测过的,你按100倍 / 0.01R来算就正好是和电压值一个 ...

大师,放大倍数是100倍没错吧?  这个0.1v大概怎么软件消除?  以后测量值都减去这个值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师,放大倍数是100倍没错吧?  这个0.1v大概怎么软件消除?  以后测量值都减去这个值吗? ...

采样电阻0.02R,放大倍数120K / 3K + 1 = 41,系数理论上是0.82V/A。
校准最少取两点,一个空载一个带载,得出零点误差和放大倍数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样电阻0.02R,放大倍数120K / 3K + 1 = 41,系数理论上是0.82V/A。
校准最少取两点,一个空载一个带载 ...

AUX 测出来还是熟悉的数字,   你说的放大倍数我怎么听不懂,  不是220k   2.2k    0.001r  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AUX 测出来还是熟悉的数字,   你说的放大倍数我怎么听不懂,  不是220k   2.2k    0.001r  吗 ...

电流采样部分焊板子的时候临时调整了一下,采样电阻0.01R -> 0.02R,放大220k/2.2k -> 120k/3k,就是为了降低放大倍数减小失调误差,图纸没更新,实物在手上你也仔细瞧瞧嘛,那三个电阻大大的R020啊~

楼主:
,太大意了。
aux可以输出,到目前为止,硬件应该没有问题,我有2个疑惑还没有搞懂  1:  自动激活是怎么回事, 软件需要处理吗。    2 .   aux 电压, 那些电阻焊接的和原理图一样吗, 以后还会调整吗,软件输出何种电压,可能要列个计划:   3.0v   5.0v  9v    12v   等等。
另外, 界面雏形见视频,  三击进入根菜单, 单击滚动, 双击进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Q2NDkyOTM2.html

网友C:
自动激活要软件处理的,检测到负载插入唤醒MCU开启升压,所以要依赖外部中断来完成。
AUX的分压电阻是照搬老陈的(连电阻都是在他板上拆过来的),电压表还是照搬他的吧,SV2~6分别对应V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激活要软件处理的,检测到负载插入唤醒MCU开启升压,所以要依赖外部中断来完成。
AUX的分压电阻是照搬 ...

好的, 电阻表没疑问了。
原来激活是这么回事啊, 我以为是当电池用光或大电流保护之后, 不激活就处于锁死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电阻表没疑问了。
原来激活是这么回事啊, 我以为是当电池用光或大电流保护之后, 不激活就处于锁 ...

啊?你说电池保护那个激活啊,那是保护IC的设计问题,现在换了个不需要激活的IC,没那问题了。

网友:
好啊!
及时沟通,才能尿到一个壶里。我等旁观者也不会太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激活要软件处理的,检测到负载插入唤醒MCU开启升压,所以要依赖外部中断来完成。
AUX的分压电阻是照搬 ...

大师,我的aux电压最小是0.012v,最大是10.37v。这个现象貌似39k的r57虚焊,可是我检查了这个电阻,没有虚焊,请问你遇到了吗?
另外, 假设用dac输出  和 剩余 的一个运放来调整电压, 做到0.1v步进, 是否可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师,我的aux电压最小是0.012v,最大是10.37v。这个现象貌似39k的r57虚焊,可是我检查了这个电阻,没有 ...

我发给你之前测过3.3V 6V 12V都正常,只不过后来测试时两个耦合电容换了另一个品牌的4.7uF,容量小了很多,所以现在效率只有77%左右,但输出电压不会差那么多的,或许你拍个AUX板的高清照片给我瞧瞧?
到下面那个运放绕一圈不靠谱。现在AUX_V4就是DAC,要改0.1V步进的话在小板上另加一个运放好了,底板啥都不用改。不过我觉得这样也挺好了,0.1V步进一个按钮操作会不会太痛苦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发给你之前测过3.3V 6V 12V都正常,只不过后来测试时两个耦合电容换了另一个品牌的4.7uF,容量小了很多 ...

如果一直是0.1的话 是有点,好在范围也不算太大

楼主:
糟了, 为了测试aux电压, 突然屏灭了, 然后 swim接口 1,4脚电阻就30欧了。
我马上去公司把单片机吹下来换一个看看, 不行就麻烦了。

网友C:
该不会是电脑没接地把SWIM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不会是电脑没接地把SWIM烧了吧?

终于起死回生了, 换了主芯片好了, 我电脑是没接地啊, MAC book 都是2插的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终于起死回生了, 换了主芯片好了, 我电脑是没接地啊, MAC book 都是2插的头. ...

对了,那个小板上的V1~V5顺序标反了的,是V5~V1才对,你要看底板的那个顺序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那个小板上的V1~V5顺序标反了的,是V5~V1才对,你要看底板的那个顺序才对的。 ...

硬件上另一个疑问:  没接电池,只接编程器, led还可以发光,  这个现象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上另一个疑问:  没接电池,只接编程器, led还可以发光,  这个现象正常吗 ...

正常啊,编程器SWIM的电压通过GPIO的箝位二极管通到VCC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起死回生了, 换了主芯片好了, 我电脑是没接地啊, MAC book 都是2插的头. ...

有惊有险呀。还好恢复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了,那个小板上的V1~V5顺序标反了的,是V5~V1才对,你要看底板的那个顺序才对的。 ...

哈哈,这个正是我曾在 gzhuli 的帖子中提过的问题呀。

网站移动电源新版原理图(使用SY7066升压版)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2169-1-1.html

见其91~94楼:
91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169&pid=7611790
94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169&pid=7611880

楼主:
AUX没问题了。

明天整理一下软件,先发上来。其实软件还差很多, 主要是电池校准和低功耗两部分。

网友A:
又有新进展。
chengjia535 辛苦了。

还是我在2楼的建议,在选定各档输出电压基础上,再加上加减 0.1V 的步进升降。
液晶左上角可以如下安排:

递升 递降    或    递加 递减
返回 关闭         返回 关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又有新进展。
chengjia535 辛苦了。

他手上的硬件没有0.1V步进的能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手上的硬件没有0.1V步进的能力啊……

哦,明白了。
看到图中只有数个反馈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手上的硬件没有0.1V步进的能力啊……

如果升压板上可以放得下运放, 0.1步进确实可以考虑.
至于操作, jq_lin说的就可以, 先粗调, 再细调.虽然操作稍微复杂, 但是如果不细调, 也不会增加操作复杂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升压板上可以放得下运放, 0.1步进确实可以考虑.
至于操作, jq_lin说的就可以, 先粗调, 再细调.虽然操 ...

SEPIC的环路比boost复杂,我担心加个运放容易振荡,不太好调。
另外,本来DAC / I2C就是预留来扩展的,如果统一改成DAC,好像就没必要拉V1~V5过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PIC的环路比boost复杂,我担心加个运放容易振荡,不太好调。
另外,本来DAC / I2C就是预留来扩展的,如 ...

是啊, 要用dac的话,  i2c和v1-5都不要了,就一根线.
关于软件, 我们可以用开环控制, 或者输出限幅的闭环控制.
开环应该会更稳定一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啊, 要用dac的话,  i2c和v1-5都不要了,就一根线.
关于软件, 我们可以用开环控制, 或者输出限幅的闭环控 ...

这一个按键真难为你了,有可能换成带按键的旋转编码开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一个按键真难为你了,有可能换成带按键的旋转编码开关吗

我觉得加两个触摸按键更靠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一个按键真难为你了,有可能换成带按键的旋转编码开关吗

一个按键就可以了,作为移动电源,按键多了看着都头大。
抛开可玩性不说, 我心中理想的电源就不要有按键,想看电量就把电源晃一下。

楼主:
软件的一个草稿版本我先发上来,大家预览预览。
硬件基本没问题了, 我还有很多工作量要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按键就可以了,作为移动电源,按键多了看着都头大。
抛开可玩性不说, 我心中理想的电源就不要有按键 ...

反正要用I2C,那干脆加个MPU6050?
不过还是想不明白为啥别人的移动电源会有气压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要用I2C,那干脆加个MPU6050?
不过还是想不明白为啥别人的移动电源会有气压计……   ...

这个电源加摇一摇没用,解决不了菜单问题。 4节18650不轻呢吧,别摇着摇着把电池片摇松了。
我觉得现在一个按键就可以,如果非要加按键, 触摸按键也是个方法,不过我建议一定要用专业ic。
像现在1块多的触摸芯片,工作电流才2ua,而且不用把单片机累的半死。
气压计和罗盘是为了在野外使用移动电源,这个理由很牵强,因为假如我要探险,专业的指南针气压计肯定带着,不用这个玩具级别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软件的一个草稿版本我先发上来,大家预览预览。
硬件基本没问题了, 我还有很多工作量要做。

使用IAR打开吗?
好像没有工程文件啊;没有用过IAR不知道怎么弄;能发个完整的工程上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使用IAR打开吗?
好像没有工程文件啊;没有用过IAR不知道怎么弄;能发个完整的工程上来吗 ...

STVD工程。

网友:
软件demo出来了,顶楼主。

网友:
软件进度很快啊,赞一个。嚯嚯!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反正要用I2C,那干脆加个MPU6050?
不过还是想不明白为啥别人的移动电源会有气压计……   ...

那个是为登山者设计的。要的是海拔和气压之间的对应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H:
那个是为登山者设计的。要的是海拔和气压之间的对应关系

我知道气压计的用处,但这东西为啥要跟移动电源做在一起呢?两者有啥依赖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气压计的用处,但这东西为啥要跟移动电源做在一起呢?两者有啥依赖关系? ...

俺也不知道这两个东西为何做到一起去,有少数厂家这么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加摇一摇没用,解决不了菜单问题。 4节18650不轻呢吧,别摇着摇着把电池片摇松了。
我觉得现在一 ...

气压计。。。风暴一下
气压 压力 压力会导致电池的变化 限制电流?
气压 户外 登山 。。。
还真想不粗有些啥用途来
不过要是加个6轴 那么可以想象的空间要大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要用I2C,那干脆加个MPU6050?
不过还是想不明白为啥别人的移动电源会有气压计……   ...

干脆加个MPU9250?

网友:
我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加这玩意没啥用啊,难道再加个蓝牙连手机?
这么堆下去估计要变成达文西的要你命3000了吧~

楼主:
哈哈. 我也是不倾向于累加功能的, 看气压计讨论半天, 也一时兴起凑凑热闹.

网友:
那些乱七八糟的功能就算了,还不如加个扩展接口,可以追加电池仓呢

网友:
又进入暂停模式了吗?
很久没动态了啊

网友:
大师们辛苦了

楼主:
在继续完善软件中,  我没有再上传,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有电路板。
是不是应该第二次打样pcb了, 让更多的人拿到样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继续完善软件中,  我没有再上传,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有电路板。
是不是应该第二次打样pcb了, 让更多的人 ...

将软件测试和完善中发现的硬件瑕疵、变动和改进等完整地汇总并反馈给 gzhuli ,统一意见并彻底修正后,才好二次打样。
期待二次打样顺利、成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继续完善软件中,  我没有再上传,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有电路板。
是不是应该第二次打样pcb了, 让更多的人 ...

JQ_Lin说得没错,现阶段你应该着重测试硬件相关的问题,例如目前的电流采样精度用软件校正是否足够精确,还是需要修改硬件甚至换更好的运放,多路输出是否改DAC,待机电流多大,在软件之外还需不需要硬件调整来进一步降低待机电流等等,这些有个结论才做第二次打样吧。
第二次我希望是直接打4层板了,测试没有大问题的话就正式定稿准备小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JQ_Lin说得没错,现阶段你应该着重测试硬件相关的问题,例如目前的电流采样精度用软件校正是否足够精确, ...

是的,我这两天测试一下这些参数, 特别是待机电流和运放ADC这块的精度。
关于辅助电压,大家讨论吧。 好像试一试的代价也不大,多做个小板,4层板兼容它就行了。

楼主:
电池电压 电池电流
电池温度 充电电压
一路电流 二路电流
辅助电压 辅助电流

目前测到的失调电压,还没有软件调整,显然超过了5mA的敏感度。

楼主:
这个是分别带载10欧电阻测的。

楼主:
这个是分别带载5欧电阻测的。

网友:
建议负载串个万用表测得精确电流值,OLED显示也暂时改用实际采样电压值,这样换算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电压 电池电流
电池温度 充电电压
一路电流 二路电流

电池温度 充电电压
     0.003V
     0.004V
       ??

楼主:
引用 网友C:
JQ_Lin说得没错,现阶段你应该着重测试硬件相关的问题,例如目前的电流采样精度用软件校正是否足够精确, ...

这幅图可以看出软件校准的效果了, 500ma和1000ma都还不错。

这个可以看出,2000ma有问题了,说明运放的校准方法不对,可能是是非线性的,因为我是用500ma和1000ma校准的。

今天晚上对于ADC电流测量部分的硬件做个总结:
1. LMV324这样的运放失调电压太大了, 而且用软件校准失调电压或许本事就是个错误,因为失调存在不确定性,无法用确定的算法表达。
2. 对于电流小于5mA自动关机这个功能,可以不用更换运放,用库仑计计算,这么多天的观察发现, 库仑计里的电流测量是可以胜任5mA的。
3. LMV324这个运放就让它作为保护用途和监视吧,比如限制辅助电压输出电流,就不用更换运放了。

楼主(2014-08-11):
引用 网友A:
电池温度 充电电压
     0.003V
     0.004V

是我表达不太准确,它指的是VIN。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幅图可以看出软件校准的效果了, 500ma和1000ma都还不错。

你接电阻假负载测试,考虑了插头接触电阻以及假负载本身发热的误差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接电阻假负载测试,考虑了插头接触电阻以及假负载本身发热的误差没有? ...

恍然大悟, 我竟然用了质量最差的水泥电阻,刚才接了万用表,2A的误差在10几mA,没刚才那么大, 以后不敢再偷懒了。
大半夜的,老婆睡着了,蹑手蹑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恍然大悟, 我竟然用了质量最差的水泥电阻,刚才接了万用表,2A的误差在10几mA,没刚才那么大, 以后不敢 ...

我觉得这个精度也足够了,普通3 1/2位万用表的20A电流档也只有2%精度而已。
其实我更担心的是批量出来有些失调电压为负的,这个软件就无能为力了。
刚刚淘宝看了下SGM8551价钱勉强可以接受,把LMV324换成3个SGM8551估计可以省不少事,可惜找不到TSSOP14封装的SGM8554。换运放的事情暂时先搁置吧,下次打样多做几块再看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幅图可以看出软件校准的效果了, 500ma和1000ma都还不错。

库仑计读数3.285V * 3.01A = 9.89W
输出5V * 1.5A = 7.5W
效率只有76%这么低?

网友:
我的板凳呢,啥?没了,,得站着听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个精度也足够了,普通3 1/2位万用表的20A电流档也只有2%精度而已。
其实我更担心的是批量出来有 ...

tlc2274呢

网友C:
最低电源电压4.4V,咱们是2.5V,而且失调电压也不算低。
我在考虑有没有可能把运放改为普通的SO14封装,因为TSSOP14的选择实在是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库仑计读数3.285V * 3.01A = 9.89W
输出5V * 1.5A = 7.5W
效率只有76%这么低?

刨去自己的功耗和升压的静态功耗,  再用500mA的负载,我计算过, 效率89%.   不是你上次说的mos的问题, 我试过关断mos, 效率下降很多,说明是已经打开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刨去自己的功耗和升压的静态功耗,  再用500mA的负载,我计算过, 效率89%.   不是你上次说的mos的问题, 我 ...

当时单独测试的0.5A输出效率,除去屏和MCU的功耗,是97.9%。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单独测试的0.5A输出效率,除去屏和MCU的功耗,是97.9%。

ok, 我知道了.    我稍后用电压表电流表这样的硬件测试一下,  前面的测试太依赖库仑计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最低电源电压4.4V,咱们是2.5V,而且失调电压也不算低。
我在考虑有没有可能把运放改为普通的SO14封装, ...

可以用boost之后的5v给运放供电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可以用boost之后的5v给运放供电吗?

如果只是可调输出3.3V,难道也要开BOOST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可调输出3.3V,难道也要开BOOST么?

sepic的效率也高不到哪里去,启动sy7066给运放供电的功率很小,不会对整体的系统效率有多少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H:
sepic的效率也高不到哪里去,启动sy7066给运放供电的功率很小,不会对整体的系统效率有多少影响。 ...

TLC2274的指标不算很好,有不少指标更好的2.5~5.5V供电的运放,没必要选个电源不兼容的,主要是TSSOP14封装不太常见而已,要改宁愿改封装。

楼主:
我尝试用库仑计测试电流, 但没有想想中那么容易, 误差还是很大。
在尝试软件校准, 但是我用万用表串联进电池回路,  20A档太大,造成精度不够, 2MA又太小,看来必须升级家当了。
我今天晚上再好好琢磨电流这块怎么办

楼主:
我不认为用DCDC给运放供电是个好主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尝试用库仑计测试电流, 但没有想想中那么容易, 误差还是很大。
在尝试软件校准, 但是我用万用表串联进 ...

库仑计的零点失调应该问题不大,用个阻值稍微大点的假负载,输入电流控制在200mA以内,应该就可以校准了。
我估计主要是0R01阻值太小,所以误差比较大。

甚至你可以不用升压,直接把假负载接在BAT+和地之间,一样可以测电池电流的。

楼主:
这个是库仑计直接测的电流值,我稍后根据这些点校准一下试试,奇怪,库仑计也要校准?
坏了,是不是库仑计测试的是平均电流的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库仑计直接测的电流值,我稍后根据这些点校准一下试试,奇怪,库仑计也要校准?
坏了,是不是库仑计 ...

我看了N次手册,一直有个疑问未解:库仑计怎么知道电流采样电阻是多大?如何校准?是Data Flash的CC Gain / CC Delta / CC Offset这几个参数吗?这几个参数就在表格里露了一下面,正文没有任何解释?

另外,这东西貌似是个单片机做的SoC,还有固件更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库仑计直接测的电流值,我稍后根据这些点校准一下试试,奇怪,库仑计也要校准?
坏了,是不是库仑计 ...

找到答案了,下面两个文档有详细说明,Data Flash要初始化才能用的,量产貌似还要每台单独校准,这回玩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答案了,下面两个文档有详细说明,Data Flash要初始化才能用的,量产貌似还要每台单独校准,这回玩大 ...

刚才我也花了几个小时在研究库仑计, 用这个貌似还要仿真器, 而且每次都校准, 根本不适合DIY。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我也花了几个小时在研究库仑计, 用这个貌似还要仿真器, 而且每次都校准, 根本不适合DIY。 ...

不知道美信的库仑计怎么样呢,如果TI的太麻烦或者考虑换美信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美信的库仑计怎么样呢,如果TI的太麻烦或者考虑换美信的吧。

其实在你回复我库仑计之前, 我已经考虑库仑计的问题了, 我把上你发的容量问题的帖子顶上来了。
目前我对硬件电路的一点个人意见:
1. 更换运放,就算用库仑计能检测,但库仑计测是是整体电流, 虽然也能换算出输出电流,毕竟没有直接用运放测那么纯粹和直观。
2. 辅助电压用DAC调压,看到你的原理图了,少了反相器,很简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在你回复我库仑计之前, 我已经考虑库仑计的问题了, 我把上你发的容量问题的帖子顶上来了。
目前我 ...

看了下美信的,如果换DS2784的话,电池保护也包含了,但少了个LDO/VREF给MCU,还要再找个超低功耗的LDO。不带电池保护的DS2780/2反而更贵。
运放我改成SO14吧,这样选择的面广一些,SGM8584参数就挺不错,价钱也适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在你回复我库仑计之前, 我已经考虑库仑计的问题了, 我把上你发的容量问题的帖子顶上来了。
目前我 ...

再仔细看了一下其它家的IC,发现这板子的IC选型问题很大啊,bq24103A虽然是同步整流,但在2A输出时效率只有80%,比非同步整流的方案还低。
效率低的原因是bq24103A内部的PMOS内阻达到500mΩ,5V buck到3.7V的话占空比是74%,损耗基本上都在这里了,而且没有任何办法从外部再提升。
而外置MOSFET的非同步整流方案(例如LTC4002),虽然肖特基的损耗比同步整流要大,但占空比很低,平均损耗并不是很大,现在几十mΩ的PMOS满大街都是,所以效率反而比bq24103A高不少。

怎么看着看着,感觉很失败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仔细看了一下其它家的IC,发现这板子的IC选型问题很大啊,bq24103A虽然是同步整流,但在2A输出时效率只 ...

1. 也不能说失败,其实我也很相信TI的,谁知这次怎么这么多问题。
2. 库仑计我是放弃TI的了,建议用DS2782,直接写EEPROM保存参数,不用什么仿真器了。还好焊。
3. LDO好办:XC6206 2uA、SP6201 1uA,REF就431喽,再相信TI一把。不建议再找LDO/REF合二为一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 也不能说失败,其实我也很相信TI的,谁知这次怎么这么多问题。
2. 库仑计我是放弃TI的了,建议用DS278 ...

嗯,总结一下主要改动:
1.库仑计改DS2782
2.充电我打算先测试一下SY6902
3.运放改SO14封装的SGM8584
4.升压改DAC控制(这样感觉小板的V1~V5和I2C都可以去掉了吧?)

整块板要重新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 也不能说失败,其实我也很相信TI的,谁知这次怎么这么多问题。
2. 库仑计我是放弃TI的了,建议用DS278 ...

看了一下STM8L15x手册,基准应该可以省了,LDO用2.5V的XC6206,测VREFINT,然后和出厂在3V±10mV条件下测试的VREFINT_Factory_CONV校准字计算一下,感觉不比TL431A的1%精度差多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STM8L15x手册,基准应该可以省了,LDO用2.5V的XC6206,测VREFINT,然后和出厂在3V±10mV条件下测 ...

最好加个431上去, 我上个月一个产品设计才刚刚掉入这个陷阱,
我的思路和你的一摸一样,但是不知道st怎么校准的,误差那么大,后来换了431了事。
那个产品我要测电源电压, 先用未知的电源电压去测verfint, 然后那这个ADC的值和放在芯片里面的值比较,推算出电源电压,
记得一直测出是3.2几v,电压表明明是3.3v。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好加个431上去, 我上个月一个产品设计才刚刚掉入这个陷阱,
我的思路和你的一摸一样,但是不知道st怎 ...

那就加吧,主要考虑431要1mA+的静态电流,还要加个PMOS关断,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STM8L15x手册,基准应该可以省了,LDO用2.5V的XC6206,测VREFINT,然后和出厂在3V±10mV条件下测 ...

对了,其实应用不一样,我当时要测绝对温度,没条件每台都校准,和做移动电源还是有点区别的。
当时我用同样的程序,发现得出的结果不同,远远超出1%,才认定是st的问题。
用431的话,还有更换0.5%的精度的余地。
不过这个就算偏差,也基本是固定偏差,可以软件校准,没有失调电压那么头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总结一下主要改动:
1.库仑计改DS2782
2.充电我打算先测试一下SY6902

弄得我都不困了!
1.  库仑计就按ds2782设计,退一步讲,假如2782买不到,2780也可以代换,软件可以调整。我看了2782和oled的地址不冲突,i2c地址没问题。
2.  充电是要考虑考虑, 2A充电器的话, 若80%, 进到电池才1.6A。
3.  8584挺强大的,25uv。  x100才是2.5mv,更何况是40倍放大。 就是layout痛苦点吧
4.  既然做运放的小板,那些针留着去掉都行, 考虑2点,一是看管脚还够用不,二是针太少小板晃。(其实一定要打胶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弄得我都不困了!
1.  库仑计就按ds2782设计,退一步讲,假如2782买不到,2780也可以代换,软件可以调整 ...

充电不是这么算的,例如输入5V * 2A = 10W,效率80%,输出有8W,电池电压<4V都可以维持2A充电电流,就是热得太厉害了,我都怀疑bq24103A的内部过热保护已经动作,因为我测来测去充电电流从来没上过2A,IC表面点一滴水珠很快就干了。
参考要不用1.24V的TLV431,还是用采样计算的方式得出精确的2.5V电压值,这样可以和运放共用PMOS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不是这么算的,例如输入5V * 2A = 10W,效率80%,输出有8W,电池电压

正有此意!   且用2.5v电压的话,串联分压电阻有点小。
实在不行再考虑去掉基准,用了这么好的运放没个好基准咋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有此意!   且用2.5v电压的话,串联分压电阻有点小。
实在不行再考虑去掉基准,用了这么好的运放没个好 ...

好吧,今天先到这,睡觉去吧,晚安。

网友:
两位奋战到天明啊!

网友:
讨论的很精彩呀,没有插嘴的余地。

网友:
2位大师 辛苦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今天先到这,睡觉去吧,晚安。

低功耗这方面测试也不是很顺利, 现在一直是120ua左右, 正常应该低于10ua吧,就算20-30ua也可以接受嘛
我测试的方法是配置好IO,直接halt();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低功耗这方面测试也不是很顺利, 现在一直是120ua左右, 正常应该低于10ua吧,就算20-30ua也可以接受嘛

先把升压板拔掉,排除一个可能。
然后确认运放电源是否关闭。
最后只能怀疑OLED了,先上电初始化再执行掉电流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升压板拔掉,排除一个可能。
然后确认运放电源是否关闭。
最后只能怀疑OLED了,先上电初始化再执行掉 ...

1. 升压板一直没插。
2. 运放电流很大,不止100ua。
3. oled全不显,1.56ma; 全显,21.85ma;再执行睡眠,电流降为122u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升压板拔掉,排除一个可能。
然后确认运放电源是否关闭。
最后只能怀疑OLED了,先上电初始化再执行掉 ...

我开了运放,电流在500多ua。
我怀疑是我上次更换主芯片,助焊剂质量的问题了,明天拿风枪热一下看看电流有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加吧,主要考虑431要1mA+的静态电流,还要加个PMOS关断,比较麻烦。

大师,上次关于VREF我可能错了,我那个项目用的是pic32,后来加了tl431搞定。
我的stm8l152的项目上, vref没有太大问题, 有问题的是内部温度, 后来加了LM60解决。
手头项目太多搞混了。

楼主:
待机电流还是100多ua,热风枪吹了没见下降。  只能等下一版pcb在焊接的时候,焊一个单元测一下电流。或者我手里的一块边拆边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待机电流还是100多ua,热风枪吹了没见下降。  只能等下一版pcb在焊接的时候,焊一个单元测一下电流。或者我 ...

嗯,最近我事情比较多,过几天忙完了再一步一步焊一块板看看问题出在哪。

网友:
围观学习两位大师的精彩讨论………………

网友:
围观学习两位大师的精彩讨论

网友I:
遇到了新的难题?

网友:
大师说最近忙,得缓缓。

网友:
REF用LM4132可以不?参数如下:

0.05%、
10ppm/℃、
EN-Pin、
60μA(Icc)、
3μA@Shutdown、
20mA(Iout)、
1.8V/2.048V/2.5V/3.0V/3.3V/4.096V、
400mVdrop、
SOT23-5、
Optional Cout、
Stable with Low ESR Ceramic Capacitor

网友:
引用 网友I:
遇到了新的难题?

在按119楼的方案改SCH&PCB,不过还要确认待机电流大的原因才能最终定稿。

网友:
来关注下进度情况,各位负责人辛苦了!中秋多吃点月饼

网友C(2014-09-10):
引用 楼主:
待机电流还是100多ua,热风枪吹了没见下降。  只能等下一版pcb在焊接的时候,焊一个单元测一下电流。或者我 ...

有看到站内信息么?把你手上的板发回来给我测吧,重焊一块实在是麻烦,还缺些件。

网友:
十一还是用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看到站内信息么?把你手上的板发回来给我测吧,重焊一块实在是麻烦,还缺些件。 ...

看到了, 请留地址, 今天发出.

网友:
     库仑计肯定是要校准的,特别是TI的,校准感应电阻的阻值后会自动进行补偿。另外作电量计算还要让电量计“学习”(对电池进行充放电,里面还要计算电池ID)所以特别麻烦
   美信的电量计DS2781我用过,2782没用过。不晓得是不是一样的
  2781 它要用单片机不停的访问,而且要用单片机去调整它进行校准(因为它本身没有EEPROM,保存不了数据)也很麻烦
  楼上的,我建议你要用电量计的,要不就把电量计放在电池保护板上跟主板分开,要不你就直接用单片机本身做电量计算(充放电,可以先写入初始容量)不要在主板上打算用电量计。这个在操作中很麻烦。
     另外,虽说我们是做开源,但是这个进度实现让人蛋疼。能否快点?!要不让更多的人来分担下工作?

网友:
什么情况,几天不来又长草了。。。。。。。。。。

网友:
刚刚又调试了一下:
1.VBAT待机电流约450uA,有周期为1秒左右的规律跳动。
2.直接给VSYS 2.5V,待机电流5~10uA之间,MCU这边可以排除。
3.USB口电压为0,两颗GL888F可以排除。
3.割了OLED的VBAT,待机电流没变化,OLED可以排除。
4.直接给SY7066供电(PMOS反偏,不会回流到其他部分),待机电流测不出,可以排除。
5.测锂电池保护IC的VCC电流,测不出,可以排除。

按照以上情况判断,问题主要出在两个TI的片子上(怎么又是TI的片子??? ),得明天出动热风枪才能隔离这两部分测试了。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

网友:
又见大师出动。顶顶。

网友:
古大师辛苦了!

网友:
来看看关注下,大师幸苦了!!!

网友:
大师辛苦了!!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网友C:
不好意思,之前的测试有bug,第二条直接给2.5V供电,此时地线夹在BAT-经过了保护IC,而保护IC没有供电所以是截止状态,导致测不出电流。
现在重新测试,确定问题出在2.5V区域,应该是MCU的问题。
实测MCU只有CHG_CE脚输出为高电平(CE低电平有效,故高电平为正常),其余IO全部低电平(除I2C上拉),应该可以排除周边电路有漏电流,剩下要看MCU的待机有没有问题了。

@chengjia535 可否给出你的测试源代码以便我作进一步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之前的测试有bug,第二条直接给2.5V供电,此时地线夹在BAT-经过了保护IC,而保护IC没有供电所以 ...

大师谦虚了,其实这个项目真正的价值在于你的那些调试工作,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之前的测试有bug,第二条直接给2.5V供电,此时地线夹在BAT-经过了保护IC,而保护IC没有供电所以 ...

网友(2014-10-12):
又过了好几天了,顶下。

网友J:
移动电源进度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移动电源进度怎么样了?

目前我负责软件, 大师负责硬件,不过硬件有一些问题,大师正在改进, 可能最近比较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我负责软件, 大师负责硬件,不过硬件有一些问题,大师正在改进, 可能最近比较忙吧 ...

大师们,辛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我负责软件, 大师负责硬件,不过硬件有一些问题,大师正在改进, 可能最近比较忙吧 ...

待机电流应该还是软件问题,目前用我自己的代码是70uA左右(你发回来的状态是500uA左右),有1s左右的周期跳动,能割的都割了,基本可以确定是MCU消耗的。
之前没搞过低功耗的东西,没有现成的代码,看了下STM8L的文档貌似还要手动关掉很多东西才能实现超低功耗?我现在也是直接halt掉而已。

另外,库仑计怎么选?确定DS2782?看了下淘宝好像不太好买的样子,价格也很贵。

网友:
有动静就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待机电流应该还是软件问题,目前用我自己的代码是70uA左右(你发回来的状态是500uA左右),有1s左右的周 ...

我目前正在用这个芯片diy个小东西,调试低功耗,关键在与GPIO的设置,其他设置LCD,RCT,也就影响几个uA。
在进入halt之前,最好每个引脚都设置一遍
1.无电气未连接的引脚可以设上拉输入或推挽输入
2.有电气连接的,就要非常小心地设置上拉或推挽,绝不能用开漏
3.对于通信引脚,也要特别注意。
   比如:如果TX设为推挽输出高,或RX设为上拉输入,就可能将电流注入另一个IC
            同样,I2C一般都外置上拉电阻,也有可能将电流注入另一个IC。测试I2C的时候,可以将上拉电阻去掉,引脚设为推挽输入低。

我找到一个官方测试低功耗的softdemo,

另外在附一个我用的低功耗设置(RTC+LCD+LDO,待机6UA)

------------------以下代码摘自官方demo-------------------------------------
/**
  * @brief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s in Ultra Low Power mode,
        *                                disable the LCD, LSE and configures the unused IOs
        *                                in output push-pull
        * @caller main and ADC_Icc_Tes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Halt_Init(void)
{

/* Set STM8 in low power */
  PWR->CSR2 = 0x2;

  LCD_Cmd(DISABLE);

  /* To wait LCD disable */
  while ((LCD->CR3 & 0x40) != 0x00);

/* Set GPIO in low power*/
  GPIO_LowPower_Config();

/* Stop RTC Source clock */
  CLK_RTCClockConfig(CLK_RTCCLKSource_Off, CLK_RTCCLKDiv_1);

  #ifdef USE_LSE
    CLK_LSEConfig(CLK_LSE_OFF);
    while ((CLK->ECKCR & 0x04) != 0x00);
  #else
    CLK_LSICmd(DISABLE);
    while ((CLK->ICKCR & 0x04) != 0x00);
  #endif

  /* Stop clock RTC and LCD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RTC, DISABLE);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LCD, DISABLE);
}

/**
  * @brief  configure GPIOs before entering low power
        * @caller Halt_Init and ADC_Icc_Tes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LowPower_Config(void)
{

/* Port A in output push-pull 0 */
  GPIO_Init(GPIOA,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 Port B in output push-pull 0 */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All,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 Port C in output push-pull 0 except Button pins */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0|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5|GPIO_Pin_6,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 Port D in output push-pull 0 */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All,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 Port E in output push-pull 0 */
  GPIO_Init(GPIOE,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5,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 Port F in output push-pull 0 */
/* Not PF0 because Input for ICC measurement */
  GPIO_Init(GPIOF,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1, 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
}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我目前正在用这个芯片diy个小东西,调试低功耗,关键在与GPIO的设置,其他设置LCD,RCT,也就影响几个uA ...

GPIO初始化完了才halt的,但是1s周期的电流跳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某些东西没关掉?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待机电流应该还是软件问题,目前用我自己的代码是70uA左右(你发回来的状态是500uA左右),有1s左右的周 ...

从官网看了下,这款IC算是美信的最便宜的了,官网报价$2.74 @1k 。   我向一个IC代理问了下, 不含税14.75

TI,通过单节,锂电,容量,除去BGA封装,选出4个IC
其中BQ27541-G1  官网$1.25@1k     代理报价13.2未税
     BQ27410-G1   官网$1.45@1k     代理报价12.8未税

如果有BQ27541-G1,能做到官网报价,控制10元内,倒不错。不然继续美信就可以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C:
GPIO初始化完了才halt的,但是1s周期的电流跳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某些东西没关掉? ...

估计是的。 另外,整个电路用了很多mos和电阻,也可以依次拆下来,判断是哪的问题。

这个芯片最低可以做到0.4uA不到,我测过确实这样,而且数字非常稳定。

我的diy板子,目前读数5.944UA,只有最后两位波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K:
从官网看了下,这款IC算是美信的最便宜的了,官网报价$2.74 @1k 。   我向一个IC代理问了下, 不含税14.7 ...

现在用的就是BQ27510,校准没底呀,很复杂的样子,所以才打算换美信的。
DS2782你能帮忙买几片样片么?DS2784倒是用得比较多,2782好像很少人用,淘宝感觉不靠谱。

网友C:
引用 网友K:
估计是的。 另外,整个电路用了很多mos和电阻,也可以依次拆下来,判断是哪的问题。

这个芯片最低可以做 ...

PCB大部分都割了,范围缩小到2.5V供电的区域,而且电流还带周期性跳动,除了MCU我想不到还有啥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现在用的就是BQ27510,校准没底呀,很复杂的样子,所以才打算换美信的。
DS2782你能帮忙买几片样片么?DS ...

我PM一下他的联系方式吧,到时他可以直接快递给你。不然他从深圳发到青岛,再发回去,转的圈太大了。 我会提前给他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PM一下他的联系方式吧,到时他可以直接快递给你。不然他从深圳发到青岛,再发回去,转的圈太大了。 我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B大部分都割了,范围缩小到2.5V供电的区域,而且电流还带周期性跳动,除了MCU我想不到还有啥了。 ...

嗯。低功耗弄起比较麻烦。一个IO设置的不对,电流都能在几百到几十之间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大部分都割了,范围缩小到2.5V供电的区域,而且电流还带周期性跳动,除了MCU我想不到还有啥了。 ...

1. 关于库仑计, 我也没有很确定的想法, 如果从美信和ti之间选的话,我认为美信软件好做点。
2. 低功耗,其实70ua算是非常小了,能待机好几年了。 但是我也做过STM8L101  STM8L051, 直接halt掉, 电流都是低于3ua的,而且还是整机的。
    实在不行,  拿一个空板, 就焊一个mcu试试。

网友(2014-11-15):
又来顶一顶,不知道2014年能不能有结果。。。

网友:
同顶,大师最近也不冒泡了啊。

网友:
大师加油!

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这款电源外壳很多店铺都下架了...

网友:
如果这个外壳没有卖了,板子就又要重新对新的外壳布局

网友C:
最近工作比较忙,拖了进度,忙完这阵我会尽快出下一版PCB,很抱歉让大家久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工作比较忙,拖了进度,忙完这阵我会尽快出下一版PCB,很抱歉让大家久等了。 ...

辛苦了。

网友L:
大师辛苦了  继续关注 外壳还没采购就下架了 如何处理啊?

网友:
大师辛苦。先调试好电路,再说壳子吧。

网友:
被新回复吸引进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大师辛苦了  继续关注 外壳还没采购就下架了 如何处理啊?

关注一下外壳,其他渠道是否可以采购得到.

网友:
活跃下,其实一直在关注

网友F(2015-06-11):
接力棒到这了吧?
什么情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接力棒到这了吧?
什么情况了?

昨天凌晨发了站内消息给楼主确认收件地址,还没回我,可能这两天没上线。

网友:
大师这次的板有要动手术的地方吗?

网友:
支持,大师完成了硬件,软件应该就比较快了

网友:
正在学习stm8呢,哈哈

楼主:
今天收到板子了, 软件调试开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收到板子了, 软件调试开始了。。。

楼主要辛苦了。
值得高兴的进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收到板子了, 软件调试开始了。。。

整理了一份引脚功能分配清单(AUX_VBAT和5VOUT_BOOST引脚互换了,和原理图有出入,也就是那两条飞线):
BOOST_EN   : PB4 : 5V升压使能
5VOUT_VIN  : PD6 : MicroUSB -> 5V输出直通
AUX_VBAT   : PB3 : 可调升压电池供电
AUX_VIN    : PB2 : 可调升压外部供电
AUX_EN     : PB1 : 可调升压使能

CHG_EN     : PD7 : 充电使能
CHG_STAT   : PB0 : 充电状态输入

LD_OUT     : PD2 : 负载检测输出
LD_IN      : PD1 : 负载检测输入
5VOUT_DET  : PD0 : 5V输出电压采样控制

KEY        : PE0 : 按键输入
LED_EN     : PE1 : LED使能
OP_EN      : PB5 : 运放供电使能
OLED_RST   : PB6 : OLED复位
ISEL1      : PE4 : USB1口电流识别控制
ISEL2      : PE3 : USB2口电流识别控制

ADC_VIN    : PE5 : 输入电压采样(ADC1_IN23)
ADC_IOUT1  : PD5 : USB1电流采样(ADC1_IN9)
ADC_IOUT2  : PD4 : USB2电流采样(ADC1_IN10)
ADC_VAUX   : PD3 : 可调升压电压采样(ADC1_IN19)
ADC_IAUX   : PB7 : 可调升压电流采样(ADC1_IN11)

网友:
另外要注意AUX_VBAT和AUX_VIN不能同时使能,否则可能烧硬件(MicroUSB直通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凌晨发了站内消息给楼主确认收件地址,还没回我,可能这两天没上线。 ...

大师,今天晚上搞了一会,有几个问题请教:
1. 我上电后,oled不亮,因为oled只有1个端口改了,所以我不清楚哪里除了问题。
    请问你有能点亮这个版本的oled的调试程序吗?
2. 怀疑usb或者编程器供电的问题,就接了电池试,一接上去电压从3.5v拉低到2.7v,u3电池保护芯片严重发热。
    到这一步应该oled不亮的原因在这。 但是我想不通,u3怎么可能发热,我有没接负载,除非哪里有短路。
3. 用usb供电时,竟然识别出了个串口,我以为见鬼了。  usb接口直接接10K电阻到mcu, 这个mcu我还算比较熟,
    怎么也想不通电脑还能识别,又去翻你的帖子时,看到你让大家猜QFN24是什么,我一看是CP2104,图纸上没有。
4. 因为cp2104的阴影,我怀疑我下载的81楼图纸,是不是和我拿到的板子一样?

楼主:
10分钟的时间差好恐怖!

网友:
开始进入软件调试环节,你们都好晚才休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今天晚上搞了一会,有几个问题请教:
1. 我上电后,oled不亮,因为oled只有1个端口改了,所以我不 ...

呃,这个是我的不对,忘了更新标题,制作PCB的最终图纸在120L,然后156L发现74LVC06的A1 / A2脚连反了,所以割了PCB飞线。
我已经上传了最新的图纸,和你手上的PCB是完全对应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师,今天晚上搞了一会,有几个问题请教:
1. 我上电后,oled不亮,因为oled只有1个端口改了,所以我不 ...

OLED我没测试过。
就算GPIO初始化错误,PCB应该也没有会短路的地方啊,最多是电池直通到输入或输出,想不出哪里有对地的大电流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分钟的时间差好恐怖!

平安无事噢!duang ......!

楼主:
U3发热的原因是我把电池接反了,竟然没事,估计我的电池带保护板吧。
有了U12-SI2104,方便多了,想看什么变量,printf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OLED我没测试过。
就算GPIO初始化错误,PCB应该也没有会短路的地方啊,最多是电池直通到输入或输出,想不 ...

大师,板子上的所有采样电阻和分压电阻是不是和原理图一样,如果不一样,可否给我一下pcb pdf图纸,
方便我用万用表实测。
现在vin电压不准:
vref=3.185V vin=3.06V vaux=0.10V   (串口打印)

网友:
引用 楼主:
U3发热的原因是我把电池接反了,竟然没事,估计我的电池带保护板吧。
有了U12-SI2104,方便多了,想看什么 ...

对哦,我忘了放电池正负极的丝印标记了。

楼主:
测量的mcu电压vref和vin 都对了。
vref=3.189V vin=5.09V vaux=0.10V
刚才是我程序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板子上的所有采样电阻和分压电阻是不是和原理图一样,如果不一样,可否给我一下pcb pdf图纸,
方便 ...

分压电阻和图纸一样的。
VREF是哪里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的mcu电压vref和vin 都对了。
vref=3.189V vin=5.09V vaux=0.10V
刚才是我程序不对 ...

MCU供电不是2.8V么?

楼主:
vref=2.997V vin=4.75V vaux=13.78V
vaux也对了。 dac输出0v是13.78v, 理论计算为: 13.133v

我没接电池,用stlinl供电。

楼主:
今天晚上几乎都在测试AUX电路了。  有个地方大家商量一下:
先看数据: (每一行都是串口打印,打印间隔是100ms)  电压挺准的是因为闭环控制
set aux voltage = 12.0000V
voltage at 91k = 11.0000V
current at 91k = 0.1209mA
current at 10k = 0.0875mA
voltage at 10k = 0.8755V
voltage at dac = 0.1245V
set aux dac = 196
vref=2.600V vin=4.10V vaux=11.17V
vref=2.600V vin=4.10V vaux=11.17V
vref=3.222V vin=5.09V vaux=13.03V
vref=3.208V vin=5.06V vaux=12.13V
vref=3.208V vin=5.08V vaux=11.92V
---------------------------------------------------------------------
set aux voltage = 5.0000V
voltage at 91k = 4.0000V
current at 91k = 0.0440mA
current at 10k = 0.0106mA
voltage at 10k = 0.1062V
voltage at dac = 0.8938V
set aux dac = 1159
vref=3.157V vin=5.00V vaux=5.68V
vref=3.157V vin=5.01V vaux=5.68V
vref=3.214V vin=5.09V vaux=5.03V
vref=3.230V vin=5.11V vaux=4.98V
vref=3.226V vin=5.11V vaux=5.00V
vref=3.230V vin=5.11V vaux=4.98V
---------------------------------------------------------------------
set aux voltage = 3.3000V
voltage at 91k = 2.3000V
current at 91k = 0.0253mA
current at 10k = -0.0081mA
voltage at 10k = -0.0806V
voltage at dac = 1.0806V
set aux dac = 1399
vref=3.163V vin=5.02V vaux=3.78V
vref=3.163V vin=5.02V vaux=3.76V
vref=3.230V vin=5.11V vaux=3.29V
vref=3.220V vin=5.11V vaux=3.32V
---------------------------------------------------------------------
set aux voltage = 0.5000V
voltage at 91k = -0.5000V
current at 91k = -0.0055mA
current at 10k = -0.0388mA
voltage at 10k = -0.3883V
voltage at dac = 1.3883V
set aux dac = 1798
vref=3.161V vin=5.03V vaux=0.50V
vref=3.161V vin=5.03V vaux=0.46V
vref=3.232V vin=5.15V vaux=0.46V
vref=3.232V vin=5.14V vaux=0.50V
vref=3.216V vin=5.12V vaux=0.45V
---------------------------------------------------------------------

总结:
1. 3.3v  5v  存在电压过冲的情况,原因是我先按照理论计算设置初始电压,然后再闭环控制。
2. 如果开环控制,误差太大,12v都能输出14v。
3. 如果不设置初始电压,直接从0v开始调, 电压上升太慢了,达到几秒的数量级,以为我用12位dac,然后每次反馈只加1.

所以商量一下,aux部分是否加入输出开关控制,等电压稳定了,再打开mos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晚上几乎都在测试AUX电路了。  有个地方大家商量一下:
先看数据: (每一行都是串口打印,打印间隔是1 ...

我觉得直接乘以一个系数就可以了吧,自校准一下然后保存参数就行了,不用闭环这么复杂。

楼主:
有道理,测个1.2v  一个12v,明天看是不是线性的。 如果用这种方法aux的误差在+-0.2v以内的话,就不用搞那么复杂了,在5v boost上花多点时间才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测个1.2v  一个12v,明天看是不是线性的。 如果用这种方法aux的误差在+-0.2v以内的话,就不用搞那 ...

误差主要来自1V参考电压和分压电阻,应该是线性关系。

顺便说明一下5V升压的检测部分的设计思路:
负载插入检测状态时,5V升压不工作,5VOUT_DET(PD0)高阻,LD_OUT(PD2)高电平,LD_IN(PD1)下降沿触发作为负载插入信号。
5V输出使能状态时(升压或输入直通),5VOUT_DET低电平,5V输出经R24 / R16分压,LD_IN作为ADC输入采样输出电压。

楼主:
vaux 马上就弄完了,自校准的方式,误差比较小, +-0.1v才。
这时突然串口不打印了,重启了电脑不行,后来发现cp2104严重发热, 比我上次电池接反还发热严重。
突然坏掉的当时是我在调试,没有碰过电路板。  现在这么发热,就只能找热风枪吹下来了,要不不敢往下进行了。
看来端午节不休息不行了。

楼主:
如果不接电池,不接调试器,也就是说没有其他供电, 这时插入usb, 不发热,也不识别。
然后插入调试器,立刻发热到烫手,2秒之内。
然后我修改程序,主程序初始化完gpio就死循环,cp2104不再发热,也不识别。
有点奇怪,看来不是直接短路,应该是没有esd,被我不接地的台式机给击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接电池,不接调试器,也就是说没有其他供电, 这时插入usb, 不发热,也不识别。
然后插入调试器,立 ...

CP2104的USB口有TVS保护,不过TVS只能吸收尖峰脉冲,机箱漏电的话时间长了也扛不住。
但我感觉是不是MCU那边供电有过压的可能,或者LDO有没有损坏?因为原本是2.8V,不接电池STLINK直接3V多供电不就倒灌了么?

网友F:
问题都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都解决了吗?

端午节我们周一不上班,家里没有电烙铁或风枪,明天继续。

网友:
这下十一可以用上了。哈哈

网友:
又有进展,过来看看。

网友:
看看进展ruhe了

网友:
关注一下最新进展

网友:
硬件没有问题了吧
现在就剩下软件了吧
这样是不是可以做板子了,让大家一起来跟进软件啊

网友:
顶顶,如果遇到困难就说出来吧,大家一起解决。

PS:这是这个项目的第三个年头了。

网友:
以为是有进展报道,进来看看。
确定硬件没问题,就让一帮人来折腾吧!

楼主:
这几天确实有小困难,因为我知道再焊一块板子不容易,先尽量检查软件问题,拆焊一下看看。

楼主:
目前的概况:
1.  boost, vaux, charge  这3个大件都是ok的。
2.  usb转串口不知道怎么被我烧了。
3.  i2c 的  oled和电量共用, 都无法操作。  还在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前的概况:
1.  boost, vaux, charge  这3个大件都是ok的。
2.  usb转串口不知道怎么被我烧了。

USB转串口会烧的问题可以先放下,让妇科主任他们去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的概况:
1.  boost, vaux, charge  这3个大件都是ok的。
2.  usb转串口不知道怎么被我烧了。

I2C我确实没测过,会不会是屏线没焊好有连锡?
我这周尽量抽空再焊一块,然后测试代码扔到git上面,这样我们就可以同步开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USB转串口会烧的问题可以先放下,让妇科主任他们去解决。

CP2104我是第一次用,而且VDD和VIO分别是CP2104内部LDO(USB 5V -> 3.3V)和电池(2.8V)两个分开的供电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比较容易烧。
不过在我这边测试是没发现问题,无论是两个电源单独加电还是不同顺序的先后上电都没有发热或不正常的情况。

网友(2015-07-11):
确定硬件没问题,就让一帮人来折腾吧!

网友:
头脑想象总是那样简单。
加油!

网友:
离目标越来越近了。加油!

网友:
最近又没有消息了,顶顶。

网友:
我也进来看看

网友:
最近又没有消息了 顶顶!

网友:
楼主正在努力中。。。。。。

网友:
最好,能阶段性给点信息.有问题的话,可以罗列一下.大家群策群力.

网友(2015-08-10):
有进展吗?

网友:
完全没有了消息,主持人能不能把进度更新下

网友H:
古大师再做一版没有问题的硬件吧,软件让各自去调试。也算是个完美的结局吧,再拖下去不知道猴年马月。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古大师再做一版没有问题的硬件吧,软件让各自去调试。也算是个完美的结局吧,再拖下去不知道猴年马月。 ...

现在是还没完全确定硬件有没有问题,我只测了升压和充电,库仑计、ADC精度、OLED这些软件相关的我都没测过。

网友:
业余时间是很痛苦的事情。

楼主:
上说的困难是usb烧坏, OLED点不亮,导致很难调试。
大家看看有什么好主意:
先吹掉USB

再把OLED焊一遍,貌似有的Pin很短,大师是不是拆机的OLED?
电量计TSSOP的,应该没有焊接问题。

再最后一试,不行就赶紧着手再焊一块,不能卡在这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说的困难是usb烧坏, OLED点不亮,导致很难调试。
大家看看有什么好主意:
先吹掉USB

加油!!!!!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上说的困难是usb烧坏, OLED点不亮,导致很难调试。
大家看看有什么好主意:
先吹掉USB

建议再焊1到2片,只焊接mcu和oled屏部分,测试电路是否正常.之后,再加上此前调试好的电路.

另,有个想法,我们的移动电源是否可以加个无线充电功能?

网友:
看看有什么新进展

网友:
还是重新焊一块比较好。

记得之前,功耗一直下不来,可以一部分一部分的边焊接边调试,便于发现问题。

网友:
感谢付出的坛友。花费业余时间,确实很累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说的困难是usb烧坏, OLED点不亮,导致很难调试。
大家看看有什么好主意:
先吹掉USB

USB是用来输出调试信息吗?
用一个IO模拟串口也可以吧,或者先不用板上转换芯片。
OLED单独能亮?确定屏正常,是否可以确定是共用总线造成的。
如果是,那大家都做做实验,如何解决总线问题。

其实大伙只想知道进度,有问题放这讨论,这才是开源过程的意义。

网友:
来看看。进度。。各位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建议再焊1到2片,只焊接mcu和oled屏部分,测试电路是否正常.之后,再加上此前调试好的电路.

另,有个想法,我 ...

等出来第一版之后再继续增加新功能吧,要不然不停地改永远做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还没完全确定硬件有没有问题,我只测了升压和充电,库仑计、ADC精度、OLED这些软件相关的我都没测 ...

库仑计、ADC精度这些都是芯片的指标,估计问题不大。移动电源对这些要求也不高。

网友N:
库伦和OLED共用总线没有问题,我这里调试完全没有问题,151的硬件IIC很不好伺候,建议换模拟IIC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N:
库伦和OLED共用总线没有问题,我这里调试完全没有问题,151的硬件IIC很不好伺候,建议换模拟IIC测试。 ...

之前用TI的库仑计是调通了的,现在换了美信的,不确定是焊接问题还是片子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之前用TI的库仑计是调通了的,现在换了美信的,不确定是焊接问题还是片子问题。 ...

明白,我使用楼主的硬件IIC是不能操作2782的,各种卡死,模拟的IIC却很顺利,我上传个只通过IIC 驱动OLED和2782的固件,使用模拟IIC其中只操作了IIC口和OLED的RST口。希望chengjia535有空时候测试一下,如果也点不亮估计就真是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之前用TI的库仑计是调通了的,现在换了美信的,不确定是焊接问题还是片子问题。 ...

另外 IIC口的上拉电阻需要软件可控,否则DS2782没有办法进入睡眠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N:
另外 IIC口的上拉电阻需要软件可控,否则DS2782没有办法进入睡眠模式。

呃,这个之前出原理图的时候帮忙检查检查嘛,现在直接上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呃,这个之前出原理图的时候帮忙检查检查嘛,现在直接上拉的……

大师,我也是刚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明白,我使用楼主的硬件IIC是不能操作2782的,各种卡死,模拟的IIC却很顺利,我上传个只通过IIC 驱动OLED ...

HEX?  我直接下载进去?

楼主:
直接下载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下载没有任何反应

这么说 OLED和2782电路应该是有硬件问题。

楼主:
是啊,我的这个OLED驱动在上一版上是正常的, 我手里又没有新的OLED。  得麻烦大师再焊一块了, 焊完库仑计和OLED,测试后再焊剩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的这个OLED驱动在上一版上是正常的, 我手里又没有新的OLED。  得麻烦大师再焊一块了, 焊完库仑计 ...

或者你也可以考虑换一片OLED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的这个OLED驱动在上一版上是正常的, 我手里又没有新的OLED。  得麻烦大师再焊一块了, 焊完库仑计 ...

甚至可以用成品OLED飞IIC测试。

网友:
我这周会抽空再焊一块。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呃,这个之前出原理图的时候帮忙检查检查嘛,现在直接上拉的……

stm8L的IIC,不加上拉电阻,是可以用模拟IO驱动的。至少,我用过的一个IIC器件,这样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K:
stm8L的IIC,不加上拉电阻,是可以用模拟IO驱动的。至少,我用过的一个IIC器件,这样用过。 ...

真开漏啊,不加危险!

网友:
这个还在做吗?

网友O(2015-09-19):
被楼上忽悠进来以为有进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O:
被楼上忽悠进来以为有进展呢

每天必看贴!!

又一个十一了!!

网友:
顶顶,大师给来点消息嘛。

网友:
异地联合调试确实好困难啊,各位大师幸苦了

网友:
进来看看进度。

网友:
又一个11

网友:
表示十一了,负责人冒冒泡啊,说句难听的,当初知道没时间的话,就不要申请负责啊.

网友:
又被忽悠就来了,以为有进展了

网友:
国庆了,祝大家放假的节日快乐,上班的能好好休息吧

网友C:
会趁国庆假期把板子焊好的~
今天只焊了MCU,烧好程序后电流是0.6mA左右,和原来的板子差不多,看来电源通路的设计应该没有大问题。

网友:
有进展mark下。gzhuli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趁国庆假期把板子焊好的~
今天只焊了MCU,烧好程序后电流是0.6mA左右,和原来的板子差不多,看来电源通 ...

顶一下,我们比较苦B,已经正常上班了。

网友:
国庆最后一天了,大伙猜还需要一个国庆吗?

网友:
希望到明年的国庆能用上。

网友:
大师,10.1 还在努力,辛苦;

网友C:
板已经焊好,可调升压部分的效率好像略低,还要查一下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已经焊好,可调升压部分的效率好像略低,还要查一下怎么回事。

大师辛苦了

网友:
接近目标了!

网友:
又有动静了,好事儿。

网友(2015-11-10):
关注中,大师力作中。。。。

网友:
一个月过去了,关注下进展。

网友:
这东西还做吗?

网友:
不记得多久了。 又沉下去了

网友:
如果可调电压部分有难度,要不考虑一下吧这个功能给去掉?

网友:
最近好像又没声音了!

网友:
期待下一个国庆,不放弃不抛弃!感谢!

网友P:
突然间感觉这个项目没有进行下去的必要了,感觉大家都没热情了,建议莫大搞个投票吧,如果大家都同意,可以把老陈还有大师的花费报销一下,然后再付些酬劳,余下的资金可以重新选个更有意思,或者更能激发大家兴趣的项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突然间感觉这个项目没有进行下去的必要了,感觉大家都没热情了,建议莫大搞个投票吧,如果大家都同意,可以 ...

我是没有激情了,能加快进度也好,如若不能就散了吧,做点别的开源,或许规划时目标太远大了,不容易实现。

网友:
拖的时间太长了,大家都没热情了!

网友Q:
从参加开源,我都已经换了三家公司   行业也从研发转到市场运营了。。。    好感慨!
现在再开源我到是对无线充电的很感兴趣。做成可贴片式的,可以随意贴到大部分手机壳上,可以性回比目前的无线充电外壳高很多。之前用过一个跟保护壳一体化的无线充电模块,用的比较蛋疼,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Q:
从参加开源,我都已经换了三家公司   行业也从研发转到市场运营了。。。    好感慨!
现在再开源 ...

最近,也在关注无线充电和快冲.

网友:
引用 网友P:
突然间感觉这个项目没有进行下去的必要了,感觉大家都没热情了,建议莫大搞个投票吧,如果大家都同意,可以 ...

现在TI有专用芯片,自动识别充电模式,并输出适当的电压,这开源是没有进行的必要了.

网友(2015-12-14):
进来问问,不知这个进度怎么样了。。各位加油啊。。。

网友:
好久没来看过了

网友:
似乎2个月没有消息了.

网友:
等了几年了,今年底退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移动电源?

网友:
一晃好几年了。

网友:
啥时候开始的来着?都忘了……

网友:
以前有过投票,大多数都是选择继续做

网友:
以为又有动静了

网友:
又一年了。

网友:
好长时间没看过了,来关注一下进展

网友I:
负责软件的哥们,可以出来把情况说一下吗?如果忙的话把项目转交给别人也好啊,起码推动一下进度……

网友:
看到有新回复,还是进来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负责软件的哥们,可以出来把情况说一下吗?如果忙的话把项目转交给别人也好啊,起码推动一下进度…… ...

项目拖太长
可以重新发起一次投票
看看后面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项目拖太长
可以重新发起一次投票
看看后面怎么弄

正有此想法

网友:
下面要做的话可以考虑支持支持QC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项目拖太长
可以重新发起一次投票
看看后面怎么弄

楼主最后一次上论坛是12.30

要不我们一起发个消息给他,把此贴地址发给他?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项目拖太长
可以重新发起一次投票
看看后面怎么弄

圣手,今天4.00还有上论坛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趁国庆假期把板子焊好的~
今天只焊了MCU,烧好程序后电流是0.6mA左右,和原来的板子差不多,看来电源通 ...

圣手您老还看这贴子吗?

期待您的推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圣手,今天4.00还有上论坛哦

有时间上论坛不一定有时间搞这个

做过项目的都知道
要做好一个事情得有一个整块的时间

这个项目可以把现有成果整理一下
看看后续怎么弄

网友N(2016-02-03):
春节快到了。来点动静嘛。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春节快到了。来点动静嘛。

被你骗进来了

网友:
确实被你骗进来了。

网友:
新的一年开始了,看看有什么新的安排.

网友J:
以为又有动静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以为又有动静了呢

骗我进来

网友:
我也以为有新动静了。过年了,都忙。

网友R:
今天除夕了,移动电源进行到这个阶段属于进退两难的阶段,因为上次投票项目继续进行,所以现在只能是等几位大师在百忙之中抽出多个连续的一两个小时来推进项目。先不用说大师们忙了,我自己一年多前买的雕刻机机架和其他配件到现在都还没能抽出整段时间把雕刻机组装起来,工作一忙起来,休息时间都睡觉或陪家人了,何况大师们也都忙。
准备春节了,祝大家春节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R:
今天除夕了,移动电源进行到这个阶段属于进退两难的阶段,因为上次投票项目继续进行,所以现在只能是等几位 ...

一两个小时完全不够
必须要抽一个星期的整块时间来推进

网友:
2016开工了

网友:
这个节奏确实有点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已经焊好,可调升压部分的效率好像略低,还要查一下怎么回事。

2016年春运虽然没有结束,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咕大师,想问问大师在2016年对这个移动电源项目有什么样的安排(虽然咕大师也只是在项目进行困难时挺身而出,不用像对工作一样去赶进度)。

现在进度好像是chengjia535在69楼和73楼说的情况,他在等咕大师重新焊一块板子才能继续测试。然后咕大师焊好了一块板子。

不知咕大师还需要测试升压部分的效率后再把板子发给chengjia535,还是把chengjia535之前写好的一些模块的测试程序先测一下再发给chengjia535,还是已经测好了但是没能联系上chengjia535把板子借给他……

项目如果再不进行好像这个移动电源的外壳就买不着了……
现在项目好像已经把板子做出来了,只差把板子各个模块功能写软件测试正常就可以发给大家一起写程序了……

网友I:
这个项目已经被人遗忘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这个项目已经被人遗忘了吗……

被你骗进来了
这个项目是该了结一下了

网友(2016-03-06):
引用 网友B:
被你骗进来了
这个项目是该了结一下了

有人动力了奶酪,赶紧进来看了看。
被你骗进来了。

网友:
以为有进展了呢。

网友:
是不是该重新安排下 该项目了哦???

网友:
建议重新安排别的项目吧,这个项目感觉很难进行下去了~

网友:
被骗进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会趁国庆假期把板子焊好的~
今天只焊了MCU,烧好程序后电流是0.6mA左右,和原来的板子差不多,看来电源通 ...

大师:
这个项目我们还在进行吗?

网友:
顶一顶,看一看,瞧一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师:
这个项目我们还在进行吗?

个人觉得这个项目拖到现在可以做个了结了

网友:
有没有动静呢。好久没消息了。

网友(2016-04-07):
哎,上一次投票是否结束项目(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0581-1-1.html)都已经过去块2年了,很尴尬的境地

网友I:
项目该做个了结吧,这样搁置也不是个办法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I:
项目该做个了结吧,这样搁置也不是个办法啊。

出门左拐有说法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847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出门左拐有说法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8478-1-1.html

移动电源灯的解决方案估计也快出台了

网友:
关注一下进展。

网友:
嗯,马上就到三个整年头了,也该做个了结了。

网友:
是的,出个方案吧,这样拖着好象也没有多大意思了。

网友:
冒个泡,提个想法,设计方案适时可以调整下,加个快充还是蛮实用的。

网友:
哈。。。。我等50美元

网友(2016-05-25):
貌似这个项目很久没动静了

网友:
最后会是个啥结果呢?

网友(2016-06-29):
这个移动电源如果不搞了,还是退款吧。这么拖下去也不是个事情。

网友:
好久没来,买了个电源用了。
呵呵
呵呵
呵呵
有点不像莫大的做事风格了。
所谓的负责人也没有当初的激情了。
还是静静的等着吧!

网友:
三年了,还在进行吗?

网友(2016-07-30):
来看看怎么样了。

网友:
估计很多人不知道该项目已经转移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9491-1-1.html

网友(2016-10-13):
上来看看有什么新进展

网友(2016-12-20):
来看看有什么进展

网友:
额,帖子顶到首页,我也以为有啥消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板已经焊好,可调升压部分的效率好像略低,还要查一下怎么回事。

大师一别一年有余
现在可还安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师一别一年有余
现在可还安好

一直没时间搞软件方面的东西,而且项目拖得太久,觉得这个方案搞下去意义不大了,因为现在不支持QC快充快放已经太落后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一直没时间搞软件方面的东西,而且项目拖得太久,觉得这个方案搞下去意义不大了,因为现在不支持QC快充快 ...

我再来给你推荐一个QC3.0的方案

充电 BQ25895

放电 TPS61088 + FP6601Q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再来给你推荐一个QC3.0的方案

充电 BQ25895

不知道芯片好买不,而且QC3.0可能就做不了可调升压输出,跟普通移动电源没啥区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芯片好买不,而且QC3.0可能就做不了可调升压输出,跟普通移动电源没啥区别了。 ...

芯片购买应该不难,这个是目前最豪华的充电  放电芯片了。
QC3.0最大输出12V,如果有电压诱骗器可以以0.2V为步进输出。

网友B(2017-03-17):
17年也过了四分之一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17年也过了四分之一了

好东西就是要耐心等待

网友:
项目是不是要停掉了?

网友:
3C产品更新太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好东西就是要耐心等待

目前充电至少要快充
之前的方案得推翻重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目前充电至少要快充
之前的方案得推翻重来了

快充分很多种,至少要支持QC3.0+PD双协议

网友(2017-04-25):
引用 网友H:
快充分很多种,至少要支持QC3.0+PD双协议

按照这个项目的进度
QC3.0的方案搞完
下一代充电方案已经出来了

网友(2017-09-07):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