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1A的开关电源输出有尖峰脉冲

楼主(2014-07-12):
测试的时候用的5殴的水泥电阻并联10UF电解电容和0.1UF的瓷片电容测纹波的

请做过电源的大侠指点一下,这个过冲怎么产生的,如何消除,谢谢!

网友:
測量方法不對.

网友:
输出没有滤波啊。加一个电感电容滤波

楼主:
已经加了电容了啊,示波器探头影响不是很大的,我横向比较了,另一个方案,同样的测量方法,纹波小

楼主:
电容有的啊,电感加不下了

网友A:
CY1搞错了吧.高压地,低压地

网友A:
楼主TBS1102B好用吗?

网友:
5v1A标称的,一般达不到要求,你把电流减小点试试,比如使用6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TBS1102B好用吗?

不习惯,还不如老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并联电解电容的ESR太大了,换小的就行了

网友(2014-09-12):
楼主能否共享一下的原理图与PCB,我正好要用到!谢谢!

网友:
测量时的连线图晒晒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TBS1102B好用吗?

不怎么好用,还是老的好

网友:
地线去了,换跟铜丝测

网友:
加个电感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Y1搞错了吧.高压地,低压地

CY这个电容要看你用什么样的方案,大部分方案都是按照楼主这样的接法,没有什么规定一定要接两端的地,同时也要看实验结果!

网友:
测量方法有问题吧?

网友:
示波器上的是电源输出电压吗?

网友:
能否晒晒换了电容后的输出波形图

网友:
学习了。ESR看来很重要。

网友:
输出加一个小的LC。

网友:
我的也是尖峰脉冲太大 看来也要去看看ESR是否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