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 内部提供5V不能下载程序了

楼主(2014-07-12):
使用PICkit3 内部提供5V不能下载程序了,必须使用外部供电才可以。使用内部供电下载程序时测量5V电压瞬间降低,快接近0V。这个问题是今天出现的,昨天以前都可以由PICkit3 内部提供5V下载程序。

网友:
帮顶,没遇到过

网友:
PICkit3一直用外部提供5V! ok!

网友A:
我的是坛友卖的一个二手的,内部的时候不能选择5V(不是电压跌落到0,是连接不上。),选4.85还是多少就可以。搞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坛友卖的一个二手的,内部的时候不能选择5V(不是电压跌落到0,是连接不上。),选4.85还是多少就可 ...

A、B、C三个台式机,A可以由内部提供5V下载,B不可以,但是B先前可以,C不可以。B、C机器使用同一安装包软件,A为另外下载的安装包,不知道与软件又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A、B、C三个台式机,A可以由内部提供5V下载,B不可以,但是B先前可以,C不可以。B、C机器使用同一安装包 ...

不确定是不是USB的问题。电流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