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移动电源充电输入改成microUSB 3.0 接口

楼主(2014-07-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好像比usb口还宽, 大师看看还有没有pcb空间。

网友:
其实也没有宽多少,就是不知道这种座子好不好买

网友:
放不下了,而且目前充电的瓶颈是在BQ24103A,最大输出2A已经热得不行,这时输入还不到2A。

网友A:
micro USB3.0超出的电流是通过旁边的增加的小口输入的吗?

仔细看来一下,貌似大小口两边的金属电极都是一样的,只是外壳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icro USB3.0超出的电流是通过旁边的增加的小口输入的吗?

仔细看来一下,貌似大小口两边的金属电极都是一 ...

看了一下,USB 3.0没有说可以支持超过2A电流,可以超过2A的是USB 3.1,最高可以到20V×5A=100W,但我很怀疑这能在现有接口和线缆规范上达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USB 3.0没有说可以支持超过2A电流,可以超过2A的是USB 3.1,最高可以到20V×5A=100W,但我很怀 ...

手头USB3.0的线不多,忽略其它山寨的,主要有两条线可以比较:

1. 早两年买的西数USB3.0自带的线,长度大约30CM,外线径和普通较好的USB2.0差不多(直径约4.5mm左右),但我估计肯定不能正常通过2A的电流,因为硬盘最大电流也没有超过1A,厂家没必要设计冗余。

2. 新买的thinkpad8,自带一条外径比较粗(直径6mm以上)的USB3.0的充电&数据线,长度约1米,而且电源适配器标明是5.2V 2A,所以此线应该可以达到2A的承载。

综合比较,达到2A的USB3.0数据线至少要5mm以上外径,而且铜线粗质地较硬。

网友(2018-01-20):
还是usb3.1的type-c靠谱  最大20V 5A 100W

网友:
USB3.1为何不搞24V?工业上24V用得多,难道是为了兼容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