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上位机和下位机之间的协议到底怎么写啊?

楼主(2014-07-12):
看 了不少程序,还是没搞明白,只是迷迷糊糊的感觉!

上位机控制下位机,下位机发数据给上位机!就是2个中断函数去处理数据!

楼主:
用MFC写的上位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MFC写的上位机还是不错的!

他要的是协议,不是上位机的软件实现。
简单的自定义一下,有个帧头,有个帧尾,中间加上数据就可以了,再复杂点的加上校验,再复杂的可参考slip等现成的协议

网友:
简单点,帧头+帧编号+数据长度+数据+校验 , 复杂点就找现成的协议吧

楼主:
恩恩呢,但是我在下位机中断函数里面只需要去判断桢头和桢尾,然后就把数据取出来,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