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26复位,复位原因,内核锁!!??????

楼主(2014-07-13):
电磁车,用的是KL26之前开环不复位,最近闭环跑经常复位,查看寄存器发现是“core lockup”(内核锁)复位!大神们,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应该是干扰引起的 用光耦隔离下 记的电源也的隔离下 最好。 要么就是PCB布板有问题。原理图有问题的可能性也有。给的资料太少。神仙都难分析。 如果是辐射的话 加屏蔽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干扰引起的 用光耦隔离下 记的电源也的隔离下 最好。 要么就是PCB布板有问题。原理图有问题的可能性 ...

我觉得静电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但是加了好多TVS依然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干扰引起的 用光耦隔离下 记的电源也的隔离下 最好。 要么就是PCB布板有问题。原理图有问题的可能性 ...

电源怎么隔离?

网友A:
淘宝上有很多DC DC 隔离模块。

网友(2014-08-13):
请问楼主用的KL26是最小系统板模块还是集成到主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很多DC DC 隔离模块。

用这种方法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