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直流可调电源上的HI/LO按钮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4-07-13):
请教下直流可调电源上的HI/LO按钮是做什么用的?
有些电源有这个按钮,有些没有。

网友:
量程切换

楼主:
问题是这量程的范围是什么也搞不清楚。 这电源是0-3A的,按下开关切换到多少就不明白了。

网友:
一般是表头指示的量程,一半,例:可以显示30A的量程,切换后变15A量程。

网友:
我只是用过类似的,没用这LZ位这个电源

网友A:
HI/LO按钮只影响显示的数值,不会改变电压或电流输出。

如电流是1.234A,只是显示 1.234 或 01.23 的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LO按钮只影响显示的数值,不会改变电压或电流输出。

如电流是1.234A,只是显示 1.234 或 01.23 的分别 ...

不一定的,我用的那个就会影响最大输出电流,HI是2.2A,LO是1.1A。

网友:
如果影响最大输出电流,通常都会影响最高输出电压。电压高时,电流上限减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