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电源第二版输出为什么为锯齿波

楼主(2014-07-13):
自己焊了个第二版的春风电源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输出是锯齿波

楼主:
这是电压环路运放U11A输出的波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测一下DAV的波型,还有看一下滤波电容有没接反,如果空载测试的话看R28是否接了!

网友:
可能是补偿的问题,系统震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DAV的波型,还有看一下滤波电容有没接反,如果空载测试的话看R28是否接了! ...

接了 电容也没有接反

楼主:
现在我在运放U11A中的12脚并了个474的电容 锯齿波没了 但输出有衰减 比如理论上25V 输出才20V 求解释啊

网友:
加大电容,窄脉冲控制信号就不起作用了,自然影响控制精度了!

楼主(2014-08-29):
引用 楼主:
这是电压环路运放U11A输出的波形

问题找出来了 是烧件了

楼主:
问题出来了 电路里面有些件烧了

网友B:
哪个位置的元件烧了?你要讲清楚好让我们学习学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位置的元件烧了?你要讲清楚好让我们学习学习呀。

运放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