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单片机?

楼主(2014-07-13):
SSOP20封装
3V供电
20脚 地
11脚 VDD

网友:
信息太少,单片机太多,无法判断

网友:
把具体的应用电路给出

楼主:
SSOP20封装
3V供电
20脚 地
1脚 VDD

原来11脚标错重新修改为1脚。

网友:
貌似s3c9454可以吧

楼主:
谢谢 zjsx133   看似会对,但是1脚、20脚的电源接法和图纸要求相反。不知还有没有其它类似芯片。

网友A:
看下PIC16F1828

型号应该没记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PIC16F1828

型号应该没记错

看似会对,但是不打型号的片可能是类似那样的芯片。

网友:
排除法,不是合泰、不是STM8S!~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似会对,但是不打型号的片可能是类似那样的芯片。

编程口线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PIC16F1828

型号应该没记错

编程口线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