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28335做移相全桥时遇到问题大家看一下帮助一下呗

楼主(2014-07-13):
在使用28335做移相全桥时,移相全桥时两组,一组输出是700V的,另外一组是200V的,这两组输入是市电整流,输出时独立的,
但是在进行PID计算,单独的每组都能稳压输出,当700V和200V同时进行PID计算老是只有一组好使,另外一组就是不工作,PID计算采用的
增量式PID计算,大家说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呗!被这问题困惑很久了,一直没有

解决掉啊!

网友:
帮顶,敢问大师做的电源频率是多少呢,是每个开关周期内计算一次PID吗

网友A:
PID是2组独立的pid参数吗?会不会是积分共用了

网友:
PID部份,是每路一个PID吗?还是共用了?

网友B:
看了一下程序,void Set_xiangwei_2(u16 n)都没调用,第二路如何调整?

网友:
增量式pid 公式中 不是有本次误差减去上次误差   即 ( e(k)-e(k-1) ) *kpi    这个怎么没有在你的pi程序中看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是2组独立的pid参数吗?会不会是积分共用了

两组完全独立的啊!没有任何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程序,void Set_xiangwei_2(u16 n)都没调用,第二路如何调整?

不是,当进行PID计算时,计算之后的返回的值根本就不对,返回值是-32767;

网友(2015-07-16):
祝你早日找到答案!

网友(2019-03-25):
问题解决了嘛  分享下解决办法

网友C(2019-09-08):
楼主解决了了吗,分享下结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了吗,分享下结果吧

这都过去五年了,后面就是每一路有点好四单独计算的PI,PI相关变量也是独立就好了

网友(2020-02-14):
移相过程我推算了下,有问题,单路都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