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openwrt-dreambox下的lua代码都经过加密了,这个如何办到?

楼主(2014-07-13):
等到做产品卖的时候  是应该加密    不然明文的脚本不好
我的疑问是这个加密是如何办到的呢?

网友:
openwrt里面有个预编译选项。

网友:
lua 开源的 自己改指令就行 最简单的就是载入的时候解密 加密算法可以自己选

网友A:
LZ找到古大师说的这个选项了吗
我找了半天没找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找到古大师说的这个选项了吗
我找了半天没找着

没。。。。。

网友:
多谢大师
原来是在这儿

网友(2015-07-23):
也找不到呢..

楼主(2015-08-25):
引用 网友A:
LZ找到古大师说的这个选项了吗
我找了半天没找着

今天又玩了下  openwrt。那个选项给找到了
在主配置界面->LUCI->8.libraries->BuildTarget->comprepiled

楼主:
今天又玩了下  openwrt。那个选项给找到了
在主配置界面->LUCI->8.libraries->BuildTarget->comprepil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又玩了下  openwrt。那个选项给找到了
在主配置界面->LUCI->8.libraries->BuildTarget->comprepiled  ...

谢谢.

好像和 版本有关, 要不然就是我们公司的 代码 去掉了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