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两个单片机低电平驱动MOS管电路

楼主(2014-07-13):
单片机低电平驱动P-MOS

单片机低电平驱动N-MOS

图中,用双向开关S1来模拟单片机引脚高低电平变化,
通过右侧LED指示灯变化来判断MOS管是否导通

网友:
Can you make it more complicated?

网友:
第二个图是错的!那样接是不可能导通的!请查看NMOS手册!

网友:
Q1明明可以省掉的,第二个图也类似。

网友:
驱动MOS管用不着这么麻烦吧

网友:
一个三极管就能搞定的为什么要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