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 电磁 如何防静电?

楼主(2014-07-13):
电磁车,跑几下就复位了,如何防静电处理?

网友A:
你用的是哪款芯片?推荐用KE系列,5V系统干扰好。电磁应该是干扰了复位电路,尽量远离

网友B:
硬件电路做好,现在也来不及改了。最主要的还是布局,以及线要规整,是杜邦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哪款芯片?推荐用KE系列,5V系统干扰好。电磁应该是干扰了复位电路,尽量远离 ...

KL26,3.3v供电

网友:
贴锡薄纸

网友C:
你好,贴锡薄纸,请问具体是怎样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贴锡薄纸,请问具体是怎样贴?

整个车底贴电工黑胶布,实测效果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硬件电路做好,现在也来不及改了。最主要的还是布局,以及线要规整,是杜邦线。。。 ...

我比较怀疑楼主大功率电机驱动和芯片数字地隔离没做好。
以前布线不好经常遇到电机频繁启停导致MCU电源不稳定而锁死或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贴锡薄纸,请问具体是怎样贴?

烧烤用的铝箔纸 能买到吧?  用胶粘到车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比较怀疑楼主大功率电机驱动和芯片数字地隔离没做好。
以前布线不好经常遇到电机频繁启停导致MCU电源不 ...

这两个地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地连接在一起的

如果你只有一个电源那么请注意地走线。下图左边那种就容易大功率负载导致MCU地不稳定。

网友E:
上图截于AN1741(In-Circuit and Emulation Considerations for MC68HC05JJ/JP Series Microcontrollers)

飞思卡尔Kinetis L系列有一篇EMC方面的应用手册你也可以关注一下:AN4747(EMC Design Tips for Kinetis L Family)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图截于AN1741(In-Circuit and Emulation Considerations for MC68HC05JJ/JP Series Microcontrollers)

谢谢,你真是好人 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真是好人 啊

不用客气呢
飞思卡尔问题讨论区人比较少,所以之前没看到你的帖子呢。
建议下次直接把问题发到飞思卡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地连接在一起的

如11楼版主图示的意思差不多,我当时改了就好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上图截于AN1741(In-Circuit and Emulation Considerations for MC68HC05JJ/JP Series Microcontrollers)

好资料收藏了
能有中文译本就更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资料收藏了
能有中文译本就更好啦。

这篇应用手册还没有汉化呢
飞思卡尔官网上的汉化文档请看:
Kinetis 官方中文应用笔记以及产品相关资料

网友:
楼主知道是什干扰MCU复位的吗

基本上金属遮蔽

或加些滤波电容

需要先找出您的干扰来源才可以对正下药

网友:
确定是静电的问题导致的吗?

网友:
最主要的还是电源抗干扰的能力,其次线不要走太长

网友(2014-08-23):
四层板,终极方案,加铁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比较怀疑楼主大功率电机驱动和芯片数字地隔离没做好。
以前布线不好经常遇到电机频繁启停导致MCU电源不 ...

感觉确实不可能是电磁干扰的问题   电源隔离不好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我怎么觉得电磁干扰的可能性不大……………………

最有可能是电源稳定性不够
加个大电容试试?

网友:
电磁干扰,防不胜防。要从软硬件分别入手。硬件功底强的,软件压力就小一些。软件功底再强的,硬件不行也白搭。硬件是肉身,软件是灵魂呀。

网友(2014-12-15):
外壳接地法,效果很好

网友:
防静电,yi应该都是一个标准吧

网友:
空间干扰一般加屏蔽罩

网友:
其实也有可能是空气太干燥了  湿润一点就会好的多了

网友:
学习了,加锡箔纸。铁壳倒是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