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照度(lx)跟发光强度(cd)之间怎么换算?

楼主(2014-07-14):
好像坛里也有学习光学的朋友,请教一下,这个在度娘上没有找到答案。谢谢!

网友:
我们做车灯的时候是按照LX乘以距离的平方来得到的CD ,比如10LX 测试距离3.3M   大约是100CD.

网友:
按定义来算吧。
光通量,单位:流明(lm = cd*sr)。单位时间内由光源或被照物所发出或吸收的光能。
发光强度,单位:坎德拉(cd,国际单位制基本单位)。发光强度是一光源所发出的在给定方向上单位立体角内的光通量。
照度,单位:勒克斯(lx= lm/m2)。每单位面积所吸收可见光的光通量,用于入射表面的光。

所以:1勒克斯 = 1坎德拉 * 1球面度 / 1平方米。

对了,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cn/%E7%85%A7%E5%BA%A6

网友:
鄙人不是学光学的,不过觉得这个跟场论中的散度和源强度有点像。
光照度是描述被照射物体(单位面接收的积光通量)的,而发光强度是描述光源(单位体积角发出的光通量)的
如果是均匀光源,则:光照度 = 发光强度*体积角/被照面积
非均匀光源,需将上边的乘除运算变为体积分和曲面偏微分进行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