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思卡尔的一款开发板,谢谢(已解决)

楼主(2014-07-14):
求飞思卡尔的一款开发板,资料要全,最好是论坛正在支持的系列。谢谢
最好是3.3V的,ARM Cortex M4,带USB最好,不带也可以,有液晶的接口,网络控制器,AD,DA要有,最好能带摄像头

网友A:
同求之,不过貌似不好找~

网友:
X宝应该有吧

网友:
楼主你好
建议你告知一下对芯片功能的需求,比如你要ARM Cortex M0+还是M4内核的芯片,供电电压是5v还是3.3v,是否要带USB功能等。
这样大家才方便与你讨论适合你的开发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求之,不过貌似不好找~

那么请描述一下你对开发板的功能需求吧,以便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
修改了,看有合适的没有,主要是想学习下,没有用飞思卡尔的单片机做过东西,看大家在炒,也想学习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请描述一下你对开发板的功能需求吧,以便大家一起讨论。

1个AD(精度高点的,12位就行) 主要 转换准确稳定就行!
2个串口,2个SPI ,2个IIC
4个定时器(要带Pwm ,PWC)
不用USB!
要求不高,要满足基本准确稳定测量,能满足简单浮点运算!可以通讯就ok了!
价钱最好 便宜点 !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改了,看有合适的没有,主要是想学习下,没有用飞思卡尔的单片机做过东西,看大家在炒,也想学习下。 ...

带网络控制器的Kinetis K系列芯片只有K6x和K7x两类,其中K7x带图形LCD控制器图形LCD MCU:K7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个AD(精度高点的,12位就行) 主要 转换准确稳定就行!
2个串口,2个SPI ,2个IIC
4个定时器(要带Pwm  ...

其实如果大家已经清楚了自己对于芯片的需求,可以通过解决方案顾问:互动式产品选型指南挑选合适的芯片。
然后再去找合适的开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如果大家已经清楚了自己对于芯片的需求,可以通过解决方案顾问:互动式产品选型指南挑选合适的芯片。 ...

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如果大家已经清楚了自己对于芯片的需求,可以通过解决方案顾问:互动式产品选型指南挑选合适的芯片。 ...

如果要选择ARM内核的Kinetis芯片,建议先把处理器架构选择成ARM的,否则会跳出飞思卡尔其他内核架构的芯片对大家造成不便。
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