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H340做的板子不能下载程序,向大侠们求解!

楼主(2014-07-14):
        最近做的一块STC单片机最小系统板,用340做USB转串口。板子做出来后不能用340往单片机里烧写代码,在电脑上是可以识别340串口号的,硬件电路我也检查了好几便了,就是没有找出原因!特意发帖请给位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下面上传板子上有关340的原理图和板子.

网友:
CH340 的 驱动电流有限,大概3-4mA,注意一下

网友A:
CH340的TXD与MAX232的TXD连到一起了,导致信号低电平不足,
而且由于MAX232的TXD输出的高电平给MCU供电,导致单片机无法掉电冷启动,
建议MAX232的TXD也要像CH340一样串个二极管。
楼主也可以把MAX232芯片取下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340的TXD与MAX232的TXD连到一起了,导致信号低电平不足,
而且由于MAX232的TXD输出的高电平给MCU供电,导 ...

max232我取下来过,但还是不能用340烧写程序!

网友B:
STC官方手册下载电路有上拉电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官方手册下载电路有上拉电阻的吧

你指的是340 TXD RXD有接上拉电阻吗?STC官网提供的手册上是没有的

网友C:
TXD上拉,下载时冷启,但CH340不能断电

楼主:
我想确认一下,在电脑上能识别340串口号可以确定CH340芯片本身没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TXD上拉,下载时冷启,但CH340不能断电

你看原理图就知道了,340一直是USB供电,没有断电。只有六角开关按下USB才会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D:
先把J10短路,看电脑上的串口收发有没有问题,LZ要学会一步步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确认一下,在电脑上能识别340串口号可以确定CH340芯片本身没有问题吗? ...

不能确定的,有能识别但不能通迅的情况

网友:
http://www.winchiphead.com/product/ch340detail.htm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x232我取下来过,但还是不能用340烧写程序!

把晶振和复位电路接上试试
楼主有示波器没有?有的话测一下RXD、TXD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J10短路,看电脑上的串口收发有没有问题,LZ要学会一步步解决问题

把J10短路,也就是把340的TXD RXD短接了。电脑上任然可以识别出串口号,这说明说明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晶振和复位电路接上试试
楼主有示波器没有?有的话测一下RXD、TXD的波形。 ...

波形测过,波形很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波形测过,波形很乱

这波形看起来是地线未接通。
如果示波器没法用,那就简单的试一下:
1、短接MCU的RXD、TXD,用串口调试助手发数据,看能否返回所发数据。
2、如果自发自收正常,那就不用短接RXD、TXD了。
用串口调试助手以2400的波特率,20ms为周期自动发送16进制数据7F,让单片机冷启动,看能否有数据返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波形看起来是地线未接通。
如果示波器没法用,那就简单的试一下:
1、短接MCU的RXD、TXD,用串口调试助 ...

之前用max232下到单片机里的串口调试程序,现在发现用430转USB能发数据到串口调试助手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用max232下到单片机里的串口调试程序,现在发现用430转USB能发数据到串口调试助手上 ...

那你再看看430发出的数据单片机能否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再看看430发出的数据单片机能否收到?

很奇怪的问题,要插上232,430才能发数据到电脑

网友:
我的也是,用串口助手简单的测试过能通信。已经好多次了找不到原因,就放到一边用别的方法下载。过些日子用就又好了。同样期待求解!

网友:
我的也是,用串口助手简单的测试过能通信。已经好多次了找不到原因,就放到一边用别的方法下载。过些日子再用就又好了。同样期待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奇怪的问题,要插上232,430才能发数据到电脑

那就是电路的问题了,好好检查一下看是不是有虚焊或断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J10短路,也就是把340的TXD RXD短接了。电脑上任然可以识别出串口号,这说明说明问题?? ...

没问题的,这样就是测试CH340是不是好的,串口助手发出去的信息,也会在接收区显示出来,因为发送端的信息发到接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