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步教你使用云端服务器yeelink远程监控

楼主(2014-07-14):
        随着物联网逐渐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随时随地查看远端的设备运行状态及对设备进行控制,Yeelink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云端服务器平台,设备通过网络连接到Yeelink服务器,上传本地检测数据,电脑或手机通过手机访问即可看到设备数据,
网上也有很多朋友使用Yeelink来做远程监控的示例,下面我们来介绍如何使用Yeelink做远程检测与控制,如有错误还请大家指正。

下面是Yeelink远程监控的一个大致框图

1、首先进入Yeelink主页“http://www.yeelink.net/”注册一个自己的帐号,下面是主页为我们开发者提供的一个简单的开发流程

2、按照上面的流程点击添加设备,输入设备信息,在下面的地图中选择设备所在地

3、进入到设备管理界面,设置设备图片,添加传感器

4、添加传感器,这里我们添加一个数值型传感器和一个开关型传感器,通过下面选择设置传感器信息

5、传感器添加完成之后宝马1768设备下面出现两个传感器:AD转换值和LED1,AD转换值属于数值型传感器,显示AD转换电压,
LED1属于开关型传感器,用于控制宝马开发板LED灯亮灭,注意下面标记出来的地方蓝色框框第一个是设备ID即宝马1768的ID,第
二个为传感器ID即对应AD转换值和LED1各自的ID,由于两个传感器同属于宝马1768设备下面的两个传感器所以设备ID相同,而传感
器ID不同,这几个ID会在后面编程中使用到

6、进入我的账户找到API KEY,当要进行传输数据时需要使用到该密码

7、上面Yeelink的设置基本完成了,就要开始进行程序编写了,这里我们直接使用宝马开发板搭建好的TCP客户端例程进行添加修改,
在系统配置完成之后初始化ADC和LED
ADC_Init();                                                        //        ADC初始化

LPC_GPIO2->FIODIR  = 0x000000ff;    //        LED配置
LPC_GPIO0->FIODIR  = 0x00200000;
LPC_GPIO0->FIOPIN |= 0x00200000;
while(1)
{
        tcpclient("42.96.164.52",80 ,1);                //AD转换值上传
        tcpclient("42.96.164.52",80 ,2);                //获取LED状态并改变开发板LED状态
        rt_thread_delay(RT_TICK_PER_SECOND * 4);        //延时4s
}
//TCP客户端实验
int tcpclient(const char* url, int port,int num)
{
    char *recv_data;
    struct hostent *host;
    int sock, bytes_received;
    struct sockaddr_in server_addr;
        int        Buf = 0;

    /* 通过函数入口参数url获得host地址(如果是域名,会做域名解析) */
    host = gethostbyname(url);

    /* 分配用于存放接收数据的缓冲 */
    recv_data = rt_malloc(BUFSZ);
    if (recv_data == RT_NULL)
    {
        rt_kprintf("No memory\n");
        return;
    }

    /* 创建一个socket,类型是SOCKET_STREAM,TCP类型 */
    if ((sock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 -1)
    {
        /* 创建socket失败 */
        rt_kprintf("Socket error\n");

        /* 释放接收缓冲 */
        rt_free(recv_data);
        return 1;
    }
        if(num == 1)                /
        {
                Buf   = ADC_Get();
                Buf = (Buf * 3300)/4096;
                INT_CHAR(Buf);
                send_data1[234] = dis[0];                //更改上传数据内容即AD值
                send_data1[234+1] = '.';
                send_data1[234+2] = dis[0+1];
                send_data1[234+3] = dis[0+2];
        }

    /* 初始化预连接的服务端地址 */
    server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server_addr.sin_port = htons(port);
    server_addr.sin_addr = *((struct in_addr *)host->h_addr);
    rt_memset(&(server_addr.sin_zero), 0, sizeof(server_addr.sin_zero));

    /* 连接到服务端 */
    while (connect(sock, (struct sockaddr *)&server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 == -1)
    {
        /* 连接失败 */
        rt_kprintf("Connect fail!\n");
        lwip_close(sock);

         /*释放接收缓冲 */
        rt_free(recv_data);
               return 1;
    }
        rt_kprintf("Connect OK!\n");

        if(num == 1)
        {
                /* 发送数据到sock连接 */
                if(send(sock,send_data1,strlen(send_data1), 0) < 0)
                {
                        /* 发送失败,关闭这个连接 */
                        rt_kprintf("\nSend error ");
                        lwip_close(sock);

                        /* 释放接收缓冲 */
                        rt_free(recv_data);
                }
                else
                {
                        rt_kprintf("\nSend OK ");
                        bytes_received = recv(sock, recv_data, BUFSZ - 1, 0);
                        lwip_close(sock);

                        /* 释放接收缓冲 */
                        rt_free(recv_data);
                }
        }
        else if(num == 2)
        {
                /* 发送数据到sock连接 */
                if(send(sock,send_data2,strlen(send_data2), 0) < 0)
                {
                        /* 发送失败,关闭这个连接 */
                        rt_kprintf("\nSend error ");
                        lwip_close(sock);

                        /* 释放接收缓冲 */
                        rt_free(recv_data);
                }
                else
                {
                        rt_kprintf("\nSend OK ");
                        /* 从sock连接中接收最大BUFSZ - 1字节数据 */
                bytes_received = recv(sock, recv_data, BUFSZ - 1, 0);
                        Buf = Search_str(recv_data,""value":");
                        if(recv_data[Buf] == '0')
                                LPC_GPIO2->FIOPIN &= ~0xff;                        //关闭LED
                        else
                                LPC_GPIO2->FIOPIN |= 0xff;                        //打开LED
                        rt_kprintf("\n%s ",recv_data+Buf);
                        lwip_close(sock);

                        /* 释放接收缓冲 */
                        rt_free(recv_data);
                }
        }
    return 1;
}

8、我们可以看到程序中通过判断num值来发送两个不同的字符串,这里num就是用来区别是用来上传AD转换值还是LED状态获取的
下面看看两个字符串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下面两个字符串中第一行都出现了我们设备的ID和传感器ID,send_data1对应是AD转换值
上传,所以ID为20165,而send_data2为LED控制,ID对应为20166,U-ApiKey后面紧跟着就是我们上面在账户设置里面的密码,
Yeelink的API格式比较固定,至于其他一些参数可以参考Yeelink API文档
char send_data1[300] = "POST /v1.0/device/12402/sensor/20165/datapoints HTTP/1.1\r\n\
Host: api.yeelink.net\r\n\
Accept: */*\r\n\
U-ApiKey: 615e52feacb3a8b18ab424703c00bfbf\r\n\
Content-Length: 14\r\n\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r\n\
Connection: close\r\n\
\r\n\
{"value":96  }\r\n"; /* 发送用到的数据 */
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Content-Length的长度必须为”value”后面跟着字符串的长度值加10,上面设置为14即”value”后面的值为4位,
这里初始化是”96  “
char send_data2[300] = "GET /v1.0/device/12402/sensor/20166/datapoints HTTP/1.1\r\n\
Host: api.yeelink.net\r\n\
Accept: */*\r\n\
U-ApiKey: 615e52feacb3a8b18ab424703c00bfbf\r\n\
Content-Length: 0\r\n\
Connection: close\r\n\
\r\n\
print get done.\r\n"; /* 发送用到的数据 */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查询LED状态时需要接收Yeelink服务器数据,那么数据的哪部分才是对我们有用的呢,我们可以使用
网络调试助手,将调试助手连接到Yeelink服务器,发送字符串send_data2的内容,即可获取服务器返回消息,其中”value”后面的0是我们
需要的数据,表明现在开关是关着的,若开关打开则返回为1

9、上面Yeelink设置和程序都介绍完了,下面就开始测试了下面是电脑显示波形

手机可以查看设备地址

下面在看一下LED控制

其他网络例程可以进入下面连接进行下载
LPC1768全方位学习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3335-1-1.html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顶楼主

网友A:
MARK,可以用android设备进行调试吗?

网友B:
楼主用的哪家的服务器是阿里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可以用android设备进行调试吗?

Yeelink有安卓的客户端,可以直接进行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哪家的服务器是阿里云吗

http://www.yeelink.net/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

网友C:
好东西,我之前也实现了 热释电红外感应监控,上传到yeelink,当数据变成我需要的时候,触发报警事件,发送邮件到我的QQ邮箱,微信的邮件助手就收到了
楼主要是把摄像头图片上传到yeelink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我之前也实现了 热释电红外感应监控,上传到yeelink,当数据变成我需要的时候,触发报警事件,发送 ...

嗯,这里还没有添加触发事件,这个建议很好哦

网友:
确实是个智能家居或者物联网的典型使用实例啊。

网友D:
我最近也做了一个可以用Scratch编程,可访问yeelink服务器的机器人!

网友:
这还是适合学习型的,

网友E:
开发板上跑的RTT?Yeelink现在发力做灯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发板上跑的RTT?Yeelink现在发力做灯了啊

是的 下面有LPC1768 RTT+lwip的网络基础例程 TCP/UDP服务器客户端
LPC1768全方位学习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3335-1-1.html

网友:
我只想知道,DIY的设备能不公开吗

网友(2014-09-21):
学习了,物联网概念入门必备。

网友F:
最近也在弄yeelink,可是我发送的数据一直错误,截图如下,请大侠指点一二,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开始关注物联网,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一定记号一下 以后有用

网友:
这个很不错,省了很多事

网友:
收藏了,以前是用花生壳

网友:
要是有成熟的一体化商业应用就好了,把家里的东东都搞成智能的,远程监控的

网友:
这个要mark!!!有空也搞一搞!

网友:
几个月前就注册了一个账号,只实现了数据上传,不知道怎么下发数据。

网友:
为毛我测试的很不稳定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也做了一个可以用Scratch编程,可访问yeelink服务器的机器人!

哥们,请问你这个是怎么做到微信控制的呢?一乐不是只通过安卓客户端访问的吗?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markkkk

网友:
免费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哥们,请问你这个是怎么做到微信控制的呢?一乐不是只通过安卓客户端访问的吗? ...

Yeelink也可以通过微信来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D:
Yeelink也可以通过微信来访问!

这么高端?看来得研究一下了

网友:
学习了,看看会不会

网友:
好贴...只用过yeelink的串口工具。

网友:
这个得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我的网络调试助手连接不上是怎末回事啊??????求帮忙

网友:
mark,物联网yeelink

网友:
不错 收藏了 用到的时候在过来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
感觉好像不太好用,貌似消息是直接推给设备的,没有反馈机制的样子

网友(2014-12-02):
太好了、、感谢分享、、有时间我也可以自己弄一个玩玩了!

网友(2015-02-02):
楼主请问 怎样通过LWP 访问yeelink ,我现在的程序内网可以工作。

网友:
很高端的样子,仔细研究下

网友:
请问楼主:向yeelink发送数据是长连接,还是短连接。急

网友:
云平台做的很高大上!硬件如何使用Arduino的话,我们这行会不会涌入一大批做计算机软件的。鸭梨山大啊!

网友:
先mark一下,回头试试去

网友:
我想知道,不花钱的话,能够  不公开 自己的设备吗

网友:
网络调试助手有意思。

网友(2015-03-15):
yeelink开发流程

网友(2016-12-01):
引用 网友F:
最近也在弄yeelink,可是我发送的数据一直错误,截图如下,请大侠指点一二,在下感激不尽。

{"value":65}

在printf中需要转义,直接打在串口助手上就不需要了。然而,我还是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