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怎么将程序下载到外部RAM中仿真?

楼主(2014-07-14):
直接改CMD将  .text段分配到外部RAM地址,程序跑飞。查了很多资料也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A:
是不是要改下boot的启动模式,这个还真没有弄过,为什么要下载到外部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改下boot的启动模式,这个还真没有弄过,为什么要下载到外部ram?

内部的RAM空间不足,仿真时下载到FLASH中速度太慢,而且怕影响FLASH寿命

网友A:
晚上回去试试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上回去试试再说

恩,谢谢

网友B:
你外部的RAM没有初始化吧??比如,你用的是DDR,那么,你有没有初始化DDR的控制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改下boot的启动模式,这个还真没有弄过,为什么要下载到外部ram?

与启动模式无关,仿真器的Debug是除了RESET外,最高优先级的。

网友C:
什么型号的?6701 c33 系列的没问题,一直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外部的RAM没有初始化吧??比如,你用的是DDR,那么,你有没有初始化DDR的控制器呢??? ...

SRAM挂载在 XINTF Zone6上,XINTF Zone6在时钟初始化后就初始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型号的?6701 c33 系列的没问题,一直这么做

C2000 28335

网友:
引用 楼主:
SRAM挂载在 XINTF Zone6上,XINTF Zone6在时钟初始化后就初始化了

有没有校验过外部存储器?读写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