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款arm linux 工控机难度评估

楼主(2014-07-14):
小白咨询下诸位大神,,,

设计要求如下

1、工业现场使用,所以稳定性和抗干扰必须过关,抗干扰估计要达到PLC级别。
2、要求用的网络协议,系统准备使用Linux。
3、芯片暂时选定为某国产工控片子。。。arm9 内置32M RAM,双层板搞定。
4、电源24V 接入。
5、带5路以上IO ,3路以上 uart ,can总线。
6、外壳设计的话,简单画一个就可以了。

性能要求不高,关键是要求稳定,体积小。功能正常即可。

扩展功能 Qt + LCD。。

诸位评估下,,对于电路板小白 ,多久可以搞定啊???

linux有学过一些。

BTW-------不喜欢X86的工控机。

网友A:
你如果做过系统移植估计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做过系统移植估计不成问题

应该提供sdk 和bsp的。。。就是不清楚画板子会怎样

网友:
稳定性和抗干扰不是那么容易的

网友:
一个人搞难度不小,资料不多的

网友:
这个需求如果从零开始的话估计ucos+ugui弄起来更快一些

网友B:
看这情况,搞出来应该不难,难在稳定性上,估计搞个1年左右(硬件有一定经验与功底的),初步能有个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情况,搞出来应该不难,难在稳定性上,估计搞个1年左右(硬件有一定经验与功底的),初步能有个样机。 ...

能分析下耗时情况吗???一年好长

网友:
硬件东西不多,隔离电源用质量好的,滤波什么的加上,输入输出隔离。认真点,1个多月硬件应该没问题了,软件就不知道了·

网友C:
这几个要求,不明白为啥要用linux。是钱多吗,用不了吗??要稳定,就最好是四层板。  要求稳定,你居然说要选择国产芯片。我无力再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几个要求,不明白为啥要用linux。是钱多吗,用不了吗??要稳定,就最好是四层板。  要求稳定,你居然说 ...

本身那款片子内置 sdram ,双层板就可以搞定,,,linux 考虑网络方便

网友:
这个性能的cpu,跑 Qt 生不如死的。

网友:
1,案子出发点就有问题,这个速度的片子,跑个qt,那速度太慢了.

2,要稳定,双层板,这个有点太晕了,最少也要四层板.

3,时间吗?干个产品,一般3-5个人,一年时间还是需要的.,关键是测试时间长.

网友D:
同意楼上的,2层板想过EMC是比较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上的,2层板想过EMC是比较难的

TAT 为啥啊????

不会画板小白

网友E:
lz使用紫芯自带SDRAM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使用紫芯自带SDRAM的片子?

想用下

怎么了??

网友:
唉,南辕北辙啊!

网友:
两层板想跟plc一样稳定,叫那些设计plc的大厂的人都买块豆腐撞死吧!

网友:
32M 是否小了点

网友:
1.    2层板实现PLC级别的 EMC效果,与芯片没有太多关系,更多的是整个系统设计的问题。现在的ic抗干扰能力比以前atmel的80c51要强把。
以前的一些老手,把atmel的89c51用于驱动 控制 nkw 的发电机组。  还有国内某些人10年前没芯片用,用89c51在一些航天上面都是有的。我看到很多的在强干扰性场合下用得板子都是2层板。 比如,一些做电梯的客户,都是2层板。
这种案例很多。

以电力行业为准,国家要求esd都是+-8kV,群脉冲4kv。 单相电表基本都是2层板 。这些厂商在送检前,在自家都要加点量以后再去送检,比如先过个+-10kV。以前单相电表欧美系,后面日系,现在有不少已经用国产系8位机。

2. 关键是软件。功能完成以后,软件修正,测试,找虫要花不少时间。很多国内 国外的PLC一开始做都是有问题的,都是不断地去升级。总之要不断花精力在上面才能把PLC做好。
楼上有人说的好,软件测试要很长时间。

3. 扩展功能LCD没问题,不过跑QT,就看系统资源还够不够了,有人目前用QT上案子,效果也可以,不过他的那个QT用的资源不多。建议minigui,ucgui还有其他一些嵌入式gui比较好。
如果QT资源占得比较多,32MB就不够,如果QT占得资源少,可以考虑QT。

网友:
qt资源勉强。菊花公司很多设备用的是minigui

网友C:
国内很多电梯在启动停止时刻,通讯是被干扰到中断的。第二,群脉冲+-8kv,哟从来没试过。因为群脉冲的设备到2kv就到顶了。

网友:
群脉冲最高标准4kv,我用过4.4kv的设备,因为要留余量。至于8kv真没听过,请给出标准原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内很多电梯在启动停止时刻,通讯是被干扰到中断的。第二,群脉冲+-8kv,哟从来没试过。因为群脉冲的设备 ...

打字错,群脉冲4kv.

网友:
稳定的话太难做了,尤其是工业现场,抗干扰没有几年的经验解决不了。
ARM9跑QT?有点卡。

网友:
还是去买现成的x86工控机吧
从头开始干,三年后卖出去不害人算牛人

网友:
芯片暂时选定为某国产工控片子。。。arm9 内置32M RAM?高档单片机啊,要跑QT还是累了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