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降压升压芯片,3.5V-5V输入,3.8V/2A输出

楼主(2014-07-14):
拿一个GPRS DTU模块做产品,用锂电池供电,模块工作电压范围3.4-4.4V,启动电流接近2A,我之前用TPS63020可以实现,但是太贵了而且不适宜手工焊接,有没有朋友知道更便宜的升降压芯片及电路的。

网友:
这个锂电池可以直接供呀

网友A:
GPRS模块对瞬态电流和纹波要求较高,最好参照模块的参考电路选择

楼主:
因为启动电流很大,会拉低锂电池输出电压(当锂电池放到3.7V)至3.4V以下,导致模块不停的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RS模块对瞬态电流和纹波要求较高,最好参照模块的参考电路选择

嗯,是得注意这两点,没有参考电路哦

网友:
参考一些别的模块的参考电路,这方面的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