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入手一台钻铣床,有合适的推荐没?

楼主(2014-07-14):
家庭用,小型,不干大活,主要是平常的外壳开孔,铝面板加工,钻孔等;
最好带3轴微调,加工精度高点,灵活。预算7000以内。
目前看好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9195735675

另外,这类机器有可能将来加装改造为数控?

楼主:
那里有介绍铣床的网站?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的。作为娱乐,搞些小东西ok,不要指望什么精度。精度这个东西,要嘛通过人工来保证,要嘛通过机器来保证。这台机器,改数控,玩玩是可以的。搞得好,就要投不少钱更换部件。

楼主:
铝面板开个孔,开个槽,窗之类的没问题吧

网友A:
这个现成的,数控4轴,感觉不错!看起来用料很足!老板准备买,还没买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129&ns=1#detai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成的,数控4轴,感觉不错!看起来用料很足!老板准备买,还没买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 ...

建议买牛顿乐园的7500的机器,我是后悔了买了这家,发货包装不行,木箱直接散架了,东西掉了好几样,电控箱到手都变形了,拆开看被群友说是做工用料垃圾。

楼主:
5楼的不成,没有手动,大部分情况是手动钻几个空,开个槽子之类的,这总不能去设置G代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买牛顿乐园的7500的机器,我是后悔了买了这家,发货包装不行,木箱直接散架了,东西掉了好几样,电控 ...

晕,我去看看牛顿乐园的·

网友:
小机床的话,在5IMX论坛常见的是华飞,和小潘的,还有顺带说下,楼主位的似乎不是小潘的磐仕,小潘的网店是http://njpans.taobao.com/ ,还是建议多了解下情况再下手吧

网友:
行程太小,有点单薄,能铣钢吗?

网友:
不是专用铣床,不如买二手货

网友:
小铣床买16的稍小,平台上固定一个精密平口钳,钻头稍长就不够用,20的好一些.我就是买的BF20L,改数控进行中,好几个月了还没弄好,原来没有机械基础,一边网上学习,一边做.
确定适合自己的方案做电机座,轴承座,贴塑,换滚珠丝杆等等,可不简单.花费也高昴.
我买的欧普的BF20L到家6000出头,再加平口钳,压板,ER杆,一堆铣刀,铝板若干(新的30/KG,金属市场20/KG),二手86步进,二手驱动器,USBCNC控制板等等,连机床一共上万都有.
就是这个BF20,机器的立柱也先天不足,用手一推,10丝跳动都打不住,改数控后轻加工会有改善.
电机是类似电动工具用的有刷直流电机,低速力小.

楼主也可以看一下磐仕的BF25LV无刷版,各方面更好一些.

楼主:
已经入手了华飞16LV,总体还行,很重.
但是Z轴确实短了些,想入手的朋友别选手动拧紧的钻夹子.

网友:
牛顿乐园的7500的机器哪里有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