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里面,如何一个原理图只导入一个PCB呀?

楼主(2014-07-14):
如图.

想,up这个文件,只导入到up的PCB里面.
我用DU 这个指令,发现会把全部的sch导入到up的PCB里面..

网友:
多建立几个工程就好了

网友:
点击updata然后选择高级选项,可以找到只导入一个的。楼主嫌麻烦还是多建工程吧。

网友:
原理图和PCB同步时,把不要同步的拿掉(去掉前面的勾)就可以了!

网友:
建立Workspace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