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嵌入式WebSocket,实现浏览器stm32双向实时通信

楼主(2014-07-14):
利用websocket实现浏览器和stm32之间双向实时通信,支持二进制和文本通信.
系统硬件采用STM32+DM9000AEP,具体实现步骤如下,

第一步建立TCP监听端口可以随意,等待浏览器发出http请求。

                Chrome 浏览器发出的请求
第二步建立握手
服务端需要解析最少4个头字段,并且提取Sec-WebSocket-Key,具体实现如下:
2.1定义字符串常量:

2.2截取Upgrade和Connection的头字段字符串值进行不分大小写比较,并记录比较结果。
Connection的头字段字符值不同浏览器有所不同,Chrome IE浏览器的值为“upgrade”,
火狐浏览器的值为“keep-alive, Upgrade”。

2.3截取Sec-WebSocket-Key和Sec-WebSocket-Version的头字段字符串值并保存。

2.4将截取WebSocket-Key加上258EAFA5-E914-47DA-95CA-C5AB0DC85B11进行SHA1加密,
再进行Base64编码,这个值用于回复。

2.5回复浏览器握手请求,如果上叙4个比较失败,则不允许连接。

2.6正确的回复如下:其中Sec-WebSocket-Accept的值由2.4步得来,如果不同意连接需要回复“HTTP/1.1 404 NotFound”或其他,成功握手,将会触发浏览器onopen事件。

到此为止可以通信了

第三步数据通信
3.1此阶段可以使用TCP进行通信了,每个包都有一个包头,如:
82、8A、2C、AB、B0、F2为包头,之后为数据需要解码。

                浏览器发给服务端的数据包

数据格式:

例如图3.1第一个字节和第二个字节82、8A,表示单个二进制包数据长度10个字节,有4个MASK-KEY码分别为:2C、AB、B0、F2。
数据为:      28、AF、B1、52、9C、AB、B0、F2、2C、AB。
解码后的数据:04、04、01、A0、B0、00、00、00、00、00。
解码函数如下,解码比较简单就是将MASK-KEY码逐一与数据进行异或运算。MASK-KEY通常为4个字节,也有可能是其他数字,可以从包总长度减其他计算得来。

3.2通信仲裁:

3.3回复数据:
        为了减少计算量回复数据没有进行MASK-KEY编码,直接使用明码通信。82、4B为包头,之后为二进制数据共75个字节。

3.4停止通信:
        浏览器关闭时多数没有发送关闭帧,而是采用TCP来关闭,除IE浏览器主动发送pong帧保持心跳,其他浏览器采用TCP保持心跳。

效果图:

交流QQ:2396741065
相关资料:

网友:
确实不错
过程分析和思路很好
从无到有的过程

网友A:
我赛,佩服!
可以传输视频吗?

网友:
留名先
此贴必火

网友:
高手 这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赛,佩服!
可以传输视频吗?

视频一般采用UDP

网友:
这个确实厉害啊!Winshark不是linux的专用利器哦。。。。Pcap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一般采用UDP

不一定吧

网友:
非常强大 非常感谢。

网友A:
愿闻其详!
我看到淘宝上有卖 stm32视频方案的,不知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愿闻其详!
我看到淘宝上有卖 stm32视频方案的,不知是怎么实现的!

可以将网络摄像头视频流插入到web页面中,无需stm32传输.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将网络摄像头视频流插入到web页面中,无需stm32传输.

之前感觉特别帅,经楼主点拨,受益匪浅!

网友:
很厉害 全部自己实现

网友B:
双向的意思是浏览器不需要轮训,stm32可以主动发送数据给浏览器而不需要请求

网友:
tcpip协议栈用的是?先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向的意思是浏览器不需要轮训,stm32可以主动发送数据给浏览器而不需要请求 ...

可以主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愿闻其详!
我看到淘宝上有卖 stm32视频方案的,不知是怎么实现的!

我也不知道,我说的不是udp 指的是方案不仅限于 stm32

网友:
很有价值啊,谢谢分享

网友D:
q强大,stm32  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知道,我说的不是udp 指的是方案不仅限于 stm32

恩,soga!

网友:
这些还没搞懂,还有json、restful,不知道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q强大,stm32  卡吗

采用二进制传输数据量很小的,5个浏览器同时通信没有发现卡.

网友E:
楼主网页设计的很炫啊,用什么工具设计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网页设计的很炫啊,用什么工具设计的啊

Dreamweaver 8 设计的,表格是动态生成的

网友:
DW8设计网页,应该是PC是主机了,太晚了,明天看看

网友:
楼主发扬论坛精神啊,开源拉!

网友:
这个确实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照这个思路,现在市面上的串口转WIFI, 接个单片机也可以搞 Web Server. 同理GPRS也可以,就是外网IP有点麻烦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
顶,开源个DEMO也行啊

网友:
着实很强大啊

网友:
很强大,期待楼主上传个工程例子吧!

网友:
看着很不错,师父把我们领进门吧!

网友:
很好 学些了。感谢分享

网友:
采用哪个web server?

网友(2015-01-05):
能发个测试工程更好

网友:
楼主现在长沙

网友:
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网友:
GOOD~~很好!!我想用w5500来实现~~~

网友:
网页做的比较好看

网友:
楼主网页做的很漂亮啊,能共享下源文件吗?谢谢。

网友:
网页确实很漂亮

网友(2015-03-08):
websock中文版资料

网友:
点个赞~~stm32 web访问

网友(2016-12-13):
程序分享下  兄弟

网友:
关注下,慢慢看

网友:
虽然不知道有啥用途;但是看楼主分析的条理清晰,一步一步的;
应该是讲出来其中的关键了;挺不错的;

网友:
关注一下,楼主强大,感谢分享

网友:
可惜没有源码!可以给大家参考下么!

网友:
源大侠分享下

网友:
好资料,这是我一直在找的浏览器动态更新数据的资料

网友:
楼主能把源码共享一部分么??谢谢了

网友(2017-01-17):
要是能攻克二级IP 就更牛了

网友:
先收藏了,改天好好学习研究下

网友:
不错,不错,当时我的毕设也是这个,但是只能再局域网中进行,lz要是能连外网就爽了。

网友:
stm32 嵌入式与浏览器双向通讯

网友(2017-07-15):
请问楼主,你这个网页是用什么软件编的, 我现在想做的网页和你这个有点像,我觉得直接用HTML语言写出来太累了

网友(2018-11-07):
请教楼主 网页面是以站点保存还是以网页保存 谢谢

网友(2019-02-26):
正好用到,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网页用什么工具设计的啊

网友:
我们在2013年就已经开始使用ipad运行websocket来做智能家居。不过控制的不是单片机,而是AMX和Crestron的控制器。

网友:
单片机搞协议解析,累

网友(2020-03-16):
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F:
请问这个 附件咋下载不了。是attch文件

网友:
非常好,学习了 websocket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 附件咋下载不了。是attch文件

下载完后自己改扩展名。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下载完后自己改扩展名。

谢谢您,

网友:
请问lZ
进行SHA1加密,
再进行Base64编码,  这2个函数是调用的库还是要自己写啊!

网友:
STM32嵌入式WebSocket   多谢分享!

网友:
不错,以前有玩过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