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的I2S 全双工

楼主(2014-07-14):
GPIO Ini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WS CK S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SPI2);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3, GPIO_AF_SPI2);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SPI2);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I2S2ex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MCL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SPI2);

I2S Init
          I2S_InitTypeDef I2S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SPI_I2S_DeInit(SPI2);

          I2S_StructInit(&I2S_InitStructure);
          I2S_InitStructure.I2S_AudioFreq = I2S_AudioFreq_8k;;
          I2S_InitStructure.I2S_Standard = I2S_Standard_MSB;
          I2S_InitStructure.I2S_DataFormat = I2S_DataFormat_16b;
          I2S_InitStructure.I2S_CPOL = I2S_CPOL_Low;
          I2S_InitStructure.I2S_Mode = I2S_Mode_MasterTx;
          I2S_InitStructure.I2S_MCLKOutput = I2S_MCLKOutput_Enable;
          I2S_Init(SPI2, &I2S_InitStructure);

          I2S_FullDuplexConfig(I2S2ext, &I2S_InitStructure);
                I2S_Cmd(SPI2, DISABLE);

          I2S_Cmd(I2S2ext, ENABLE);

        for(i=0;i<200;i++)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I2S2ext, SPI_FLAG_RXNE) == RESET);
            soundbuf1[i] = SPI_I2S_ReceiveData(I2S2ext);
                                        }

网友A:
是正的,已经测试过,已经用在产品上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正的,已经测试过,已经用在产品上面了。

哎,那看来还是要再看看什么问题啊,我的配置对的么

楼主:
可以了,原来自己一个引脚配置错了,大家要是遇到的话可以参考一下,代码我编辑改正过来了。

网友:
恩,还没用过IIS,学习一下,以后会用到。。。。。。,正在做stm32f429,之后会加上音频

网友B:
IIS官方例程应该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IS官方例程应该是有的

你可以找下啊,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C(2014-09-25):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找下啊,应该是没有的

多谢楼主。
我按您的方法试了,IS2发送好像正常,接收EXT_SD没有输出(输出全0,中断中看的),调试2天了。拜托您指导一下。
1. 我的硬件配置是用SPI2,  PI0=WS; PI1=SCK, PI3=SD, PC2=EXT_SD; 软件配置和您的差不多,仅仅端口改了,SD与EXT_SD模式都为I2S_InitStructure.I2S_Mode = I2S_Mode_MasterTx;。
2. I2S_Cmd(SPI2, DISABLE)好像不能工作,必须I2S_Cmd(SPI2, ENABLE);I2S_Cmd(I2S2ext, ENABLE);都用I2S才能进TX中断
3. 另外发现PC2的EXT_SD AF功能居然在stm32f4xx_gpio.h没有定义,但是DATASHEET标明是AF6,我就用其试了,也试了AF5,接收EXT_SD输出任然全0。
   数据是在中断中看的,如下,目的是将接收的数据发往发送,正常的话,应该可以在耳机中听到LINE IN的音乐。
                temp=SPI_I2S_ReceiveData(I2S2ext);
                SPI_I2S_SendData(SPI2, temp);

能否指点一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楼主。
我按您的方法试了,IS2发送好像正常,接收EXT_SD没有输出(输出全0,中断中看的),调试2天了 ...

#define GPIO_AF_I2S2ext       ((uint8_t)0x06) 添加这个定义啊,应该有数据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楼主。
我按您的方法试了,IS2发送好像正常,接收EXT_SD没有输出(输出全0,中断中看的),调试2天了 ...

跟我上面一样去配置 还有I2S2ext_SD 只能用做接收,而原来的只能做发送
你必须加上这句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I2S2ext, SPI_FLAG_RXNE) == RESET);完成一个word接收
发送一样也要才行

网友:
兄弟,多谢!
按照您的提示试过了,还是不行。现象还是I2S2ext_SD收不到任何数据,RXNE标志没有发现=1的时候。
开始时怀疑硬件连线有误,但在以下条件下检查,是可以在CODEC的MCK以及I2S2ext_SD,I2S2_SD等STM32F4 的I2S2管脚看到正常波形,
        I2S_InitStructure.I2S_Mode = I2S_Mode_MasterTx;
        I2S_FullDuplexConfig(I2S2ext, &I2S_InitStructure);
且留意到参考手册上有这么一段话,我理解是I2S2ext_SD必须在从机模式
I2Sx can operate in master mode. As a result:
• Only I2Sx can output SCK and WS in half duplex mode
• Only I2Sx can deliver SCK and WS to I2S2_ext and I2S3_ext in full duplex mode.
The extended I2Ss (I2Sx_ext) can be used only in full duplex mode. The I2Sx_ext operate
always in slave mode.
但是一旦I2S_InitStructure.I2S_Mode 设为不等于I2S_Mode_MasterTx的任何模式,如I2S_Mode_SlaveRx,I2S2ext_SD管脚测得的峰峰值马上降到1V左右,正常3.3V。不知何故。

总之,以上实验都发现I2S2ext_SD收不到任何数据,RXNE标志没有发现=1的时候。

后来怀疑I2S2ext_SD端口是否有BUG,于是从PC2,PB14,直到PI2, 3种可能的I2S2ext_SD选择都试了,现象不变。
实在是快累趴下了。服了ST了,这么重要的功能连个例子都没有。

最后将我的代码贴出,不含库文件,不知楼主能否帮我看看问题在哪里? 先谢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跟我上面一样去配置 还有I2S2ext_SD 只能用做接收,而原来的只能做发送
你必须加上这句while (SPI_I2S_Get ...

抱歉,请看我上面的问题,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歉,请看我上面的问题,多谢!

嗯 我明早帮你看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我明早帮你看下。

麻烦您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您了,多谢!

QQ联系吧

网友:
我的qq: 302861256 ,多谢!

网友:
兄弟,抱歉,我输错QQ号码啦,更正如下:
302861265 ,
实在抱歉,多谢!

网友:
多谢DREAMC兄弟帮忙查。原来是PI0/1不能用于全双工。代码没有问题。再次感谢

网友D(2014-11-07):
大侠们的I2S玩的怎样了,我的怎么出现了很诡异的事情,DMA轮流发送两个数组的内容给I2S,但是每次在切换数组的时候,就会自动先发送一个0x00,然后所有的数据都会延后一个字节,然后就会丢掉最后一个字节,搞半天都是这样,郁闷
我用的是主机模式,I2S3,DMA1 数据流5 通道0,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们的I2S玩的怎样了,我的怎么出现了很诡异的事情,DMA轮流发送两个数组的内容给I2S,但是每次在切换数 ...

DMA的buffer 你会不会开得太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DMA的buffer 你会不会开得太小啊。

不会,我都开到十几kb了还是有问题,现在放歌的时候有声音了,但是有很大的间歇性噪声,噪声主要是就在两个buf切换时产生,如果buf开的很大,那么噪声间隔就长一点,buf开小了,噪声间隔就很密,有可能还是在切换buf的时候出现的错位神马的,郁闷

楼主:
那你在DMA中断哪里加个LED翻转 示波器看下是不是DMA定时中断,不知道你代码 所以只能提供方法你参考下,有可能是dma的问题

网友E:
看了一些I2S的实现方案,觉得单片机(STM32等)负责SD卡音频文件的读取,由FPGA等类似硬件电路实现WAV音频信号toI2S信号的转换,这样可以减少单片机工作量,尝试达到24bit/192KHz的处理能力。因此想试试Cypress的PSOC。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一些I2S的实现方案,觉得单片机(STM32等)负责SD卡音频文件的读取,由FPGA等类似硬件电路实现WAV音频 ...

你试下SDIO DMA ->  I2S 可能能实现192K  24bit

网友(2019-07-03):
老师你好,我刚注册花了80多支付宝,就是为了找您请教全双工的问题,请加我QQ12887536,13156899588微信同步,帮我解决问题,以现金酬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