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变压器时,可以传递直流信号,搞不清楚为什么。

楼主(2014-07-14):
因为仿真一个电路,是dc-dc的,但是仿真的时候发现变压器的初级线圈上是直流信号,我用示波器观察仿真的次级线圈输出,发现上面竟然也有直流输出,但是这不是不符合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吗?
附图:multisim上面测试变压器的一个测试电路。

在图片里面可以从泰克示波器里面看到,初级线圈的输入电压是11.9V直流,次级线圈的输出电压是3.58V直流,比值为3.58/11.9 = 0.30084,也等于下面那个方框里面变压器的参数。
真搞不懂这里是什么情况。有谁能解释下。

网友A:
你的输入电源就是直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输入电源就是直流了

我知道我输入的是直流,理论上变压器时不能传递直流信号的,只能传递交变信号,在这个电路里,我输入直流,应该输出是0V的信号,但是这里却能输出一个按照变压器匝数比的直流。

网友:
阶跃?后端并联一个1k电阻看看呢?

网友B:
楼主明白什么叫理想变压器么?理想变压器模型就是可以传递直流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明白什么叫理想变压器么?理想变压器模型就是可以传递直流信号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只能说我真的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只能说我真的不知道。

建议重修《基本电路理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重修《基本电路理论》

是不是简单的这样想,因为理想变压器没有任何自身损耗,负载端有任何的电流变化都会引起输出端的变化,存在电流变化,就会有能量的传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我输入的是直流,理论上变压器时不能传递直流信号的,只能传递交变信号,在这个电路里,我输入直流 ...

是仿真模型的问题,无疑。
下面截图中的变压器模型可用。
初次级耦合系数为1。通电50ms后,次级输出已经降落至500多pV。

网友:
实际的变压器只能传递交流信号。楼主的变压器模型TS_XFMR1是Ideal DC Transfromer。

网友(2020-12-05):
1.不该共地,2,电压通过仪表,变压器次级线圈与地形成测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