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没有5口的管理型交换机连接方案吗?

楼主(2014-07-14):
能完成一般的数据流向控制等

网友:
有,搜下工业交换机

楼主:
处于成本考虑,我们想自己做一个工业型数据转换模块,两个网口的最多不会超过5个网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处于成本考虑,我们想自己做一个工业型数据转换模块,两个网口的最多不会超过5个网口 ...

成本考虑就自己做呗 如果是傻瓜型的直接买个交换芯片就可以了